加工中心铣钳口

楼主(2022-12-31):
  请问下大家  在加工中心加工零件时  需要做装夹夹位   用虎钳夹持 需要铣个槽做夹位,一个虎钳还会铣  但是两个虎钳就不会了  尤其是软钳口高低厚薄不一的情况下 如何把两个软钳口铣成一个直线  自己找资料一直无果  这个是属于铣工的技能还是什么   还望各位解答

网友A:
都铣钳口,哪有不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铣钳口,哪有不铣的

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点评):
没有,直接铣就行,反正一月铣N次,铣钳口是最好的方法,平行,高低都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技巧吗

我想问的是有什么根据  高低 厚薄不一样  怎么铣比较方便  一次进多少合适

网友:
做个靠铁呀,再用万用表测量好,再紧固,20年之前做过三年铣工

网友:
铣完之后,再换个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