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难加工的零件,设计能再优化优化么

楼主(2022-12-31):
看到一篇文章,零件也太难加工了吧。零件拆分成小零件再组合岂不更好,考虑轻量化且高可靠性的使用场景,不适合拆分。难道没更方便加工的设计了嘛??哎,设计者的痛~~~

网友:
现实中,估计供应商已经上来骂人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批量的话,没什么问题,工艺手段很值得推荐,改进的地方是上面说的结构强度不够,应该预留加强筋并预留夹位,在开粗后做时效,在重新修基准,再精加工,最后去除加强筋和预留加位

网友:
拆分的话,后期组合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力学性能还不一定有整体成型的好

网友A:
ZL201焊接性能不好,有热裂倾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ZL201焊接性能不好,有热裂倾向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