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有粘性能用振动盘吗

楼主(2023-01-01):
O型圈有粘性能用振动盘吗,外径3.6mm,厚度0.8mm
粘在纸上,掉不下来。

网友:
o型密封圈供料, 目前暂时只有用柔性振动盘

网友:
拌上灰面试试

网友(点评):
请问灰面是啥

网友:
有粘性 如果可以 上料之前 吧O型圈 去油 烘干

等装配完后再加油

振动盘表面可以涂特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