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国内外高手是如何拆卸阀门的

楼主(2023-01-02):
阀门的拆卸与组装是阀门修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序。拆卸不当,容易损坏阀件;组装不正,影响阀门的使用。因此,遵守规程,正确操作,严格把关,精心装配,是提高拆卸与组装质量的重要措施。

等待拆卸的阀门
犹如待宰的羔羊
牢牢固定
避免滚动引起部件受损

先拧松气缸支架上的固定螺栓
让气缸完美脱离

拆下来的部件整齐摆放
便于最后的组装

那么,咱们日常怎么拆卸阀门呢?
视频中
一名中国仪表维护人员
正在进行阀门拆卸作业
诙谐的口吻
让拆卸阀门成为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看完你也忍不住手痒
什么情况下
你会把一件枯燥的工作干成一件趣事呢?
那就是干到极致!

身在外,心在单位
几天不摸表,手痒

获得许可
准备好管阀上三大神器

红丹粉、研磨砂、研磨枪
摆上冷兵器

开工了

灵活的双手
在阀门上不断跳动
上演一段力量与艺术的美

以5S为指导
让零部件排列整齐划一
此刻适合来一段《野狼DISCO》
拆卸完成

不管是德国人,还是中国人
拆卸起来,都是一丝不苟
不分伯仲

拆阀事小,安装事大
如何正确安装上去呢?
跟着小编一起学习吧~

阀门安装要点

安装要求
1、阀门安装之前,应仔细核对所用阀门的型号、规格是否与设计相符;
2、根据阀门的型号和出厂说明书检查对照该阀门可否在要求的条件下应用;
3、阀门吊装时,绳索应绑在阀体与阀盖的法兰连接处,且勿拴在手轮或阀杆上,以免损坏阀杆与手轮;
4、在水平管道上安装阀门时,阀杆应垂直向上,不允许阀杆向下安装;
5、安装阀门时,不得采用生拉硬拽的强行对口连接方式,以免因受力不均,引起损坏;
6、明杆闸阀不宜装在地下潮湿处,以免阀杆锈蚀。
装配要求
清洗干净的部件必须密封保存,以供安装。
对安装过程要求如下:
1、安装车间必须保证洁净,或者搭建临时的洁净区域,例如用新购的彩条布或者塑料薄膜等,防止在安装过程中有灰尘进入。
2、装配工人必须身着洁净的纯棉工作服,头戴纯棉帽,头发不能外漏,脚穿干净鞋子,手戴塑胶手套,脱脂。
3、装配用工具必须装配前进行脱脂清洗,保证洁净。
阀门规格及类别要求
1、阀门的型号应注明依据的国标编号要求。若是企业标准,应注明型号的相关说明。
2、阀门工作压力,要求≥管道的工作压力,在不影响价格的前提下,阀门可承受的工压应大于管道实际的工压。
3、阀门制造标准,应说明依据的国标编号,若是企业标准,采购合同上应附企业文件。
阀门的性能检测要求
1、阀门某一规格批量制造时,应委托权威性机构进行以下性能的检测:①阀门在工压状况下的启闭力矩;②阀门在管道输水状况下的流阻系数的检测。
2、阀门在出厂前应进行以下的检测:①阀门在开启状况下,阀体应承受阀门工压值二倍的内压检测;②阀门在关闭状况下,两侧分别承受11倍阀门工压值,无渗漏;但金属密封的蝶阀,渗漏值亦不大于相关要求。
密封要求
阀门的密封性能是指阀门各密封部位阻止介质泄漏的能力,它是阀门最重要的技术性能指标。阀门的密封部位有三处:启闭件与阀座两密封面间的接触处;填料与阀杆和填料函的配合处;阀体与阀盖的连接处。其中前一处的泄漏叫做内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不严,它将影响阀门截断介质的能力。对于截断阀类来说,内漏是不允许的。后两处的泄漏叫做外漏,即介质从阀内泄漏到阀外。外漏会造成物料损失,污染环境,严重时还会造成事故。对于易燃易爆、有毒或有放射的介质,外漏更是不能允许的,因而阀门必须具有可靠的密封性能。
许多阀门具有方向性

例如截止阀、节流阀、减压阀、止回阀等,如果装倒装反,就会影响使用效果与寿命(如节流阀),或者根本不起作用(如减压阀),甚至造成危险(如止回阀)。一般阀门,在阀体上有方向标志。万一没有,应根据阀门工作原理,正确识别。

截止阀的阀腔左右不对称,流体要让其由下而上通过阀口,这样流体阻力小(由形状所决定),开启省力(因介质压力向上),关闭后介质不压填料,便于检修,这就是截止阀为什么不可安反的道理。其它阀门也有各自的特性。

阀门安装位置,必须方便于操作

即使安装暂时困难些,也要为操作人员的长期工作着想。最好阀门手轮与胸口取齐(一般离操作地坪1.2米),这样,开闭阀门比较省劲。落地阀门手轮要朝上,不要倾斜,以免操作别扭。靠墙机靠设备的阀门,也要留出操作人员站立余地。

要避免仰天操作,尤其是酸碱、有毒介质等,否则很不安全。
闸门不要倒装(即手轮向下),否则会使介质长期留存在阀盖空间,容易腐蚀阀杆,而且为某些工艺要求所禁忌。同时更换填料极不方便。明杆闸阀,不要安装在地下,否则由于潮湿而腐蚀外露的阀杆。

升降式止回阀,安装时要保证其阀瓣垂直,以便升降灵活。旋启式止回阀,安装时要保证其销轴水平,以便旋启灵活。减压阀要直立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各个方向都不要倾斜。

阀门安装施工必须小心,切忌撞击脆性材料制作的阀门。

安装前:

应仔细核对所有阀门的型号与规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根据阀门型号和出厂说明书,检查它们是否可以在所要求的条件下应用,必要时作水压或气压试验)。

此外,还应检查填料是否完好,压盖螺栓有否足够的调节余量,并要检查阀杆和阀盘是否灵话,有无卡住和歪斜现象。(阀盘密封面必须关闭严密,对螺纹连接的阀门,应检查螺纹质量。不合格的阀门不能进行安装,并应另行堆放或做好标记)。

清除阀内的杂物。

安装过程:
阀门起吊时,绳子不要系在手轮或阀杆上,以免损坏这些部件,应该系在法兰上。

对于阀门所连接的管路,一定要清扫干净。

可用压缩空气吹去氧化铁屑、泥砂、焊渣和其他杂物。这些杂物,不但容易擦伤阀门的密封面,其中大颗粒杂物(如焊渣),还能堵死小阀门,使其失效。

安装螺口阀门时,应将密封填料(线麻加铝油或聚四氟乙烯生料带),包在管子螺纹上,不要弄到阀门里,以免阀内存积,影响介质流通。

安装法兰阀门时,要注意对称均匀地把紧螺栓。阀门法兰与管子法兰必须平行,间隙合理,以免阀门产生过大压力,甚至开裂。对于脆性材料和强度不高的阀门,尤其要注意。须与管子焊接的阀门,应先点焊,再将关闭件全开,然后焊死。

阀门保护措施,有些阀门还须有外部保护,即保温和保冷。

有些阀门还须有外部保护,这就是保温和保冷。保温层内有时还要加拌热蒸汽管线。什么样的阀门应该保温或保冷,要根据生产要求而定。

原则地说,凡阀内介质降低温度过多,会影响生产效率或冻坏阀门,就需要保温,甚至拌热;凡阀门裸露,对生产不利或引起结霜等不良现象时,就需要保冷。保温材料有石棉,矿渣棉、玻璃棉、珍珠岩,硅藻土、蛭石等;保冷材料有软木、珍珠岩、泡沫、塑料等。

阀门还需有旁路和仪表

有的阀门,除了必要的保护设施外,还要有旁路和仪表。安装了旁路。便于疏水阀检修。其他阀门,也有安装旁路的。是否安装旁路,要看阀门状况,重要性和生产上的要求而定。

阀门填料更换

库存阀门,有的填料已不好使,有的与使用介质不符,这就需要换填料。

阀门制作厂无法考虑使用单位千门万类的不同介质,填料函内总是装填普通盘根,但使用时,必须让填料于介质相适应。

在更换填料时,要一圈一圈地压入。每圈接缝以45度为宜,圈与圈接开180度。填料高度要考虑压盖继续压紧的余地,现时又要让压盖下部压填料室适当深度,此深度一般可为填料室总深度的10-20%。对于要求高的阀门,接缝角度为30度。圈与圈之间接缝错开120度。

除上述填料之外,还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橡胶O形环(天然橡胶耐60℃以下弱碱,丁晴橡胶耐80℃以下油晶,氟橡胶耐150℃以下多种腐蚀介质)三件叠式聚四氟乙烯圈(耐200℃以下强腐蚀介质)尼龙碗状圈(耐120℃一下氨、碱)等成形填料。

在普通石棉盘根外面,包一层聚四氟乙烯生料带,能提高密封效果,减轻阀杆的电化学腐蚀。在压紧调料时,要同时转动阀杆,以保持四周均匀,并防止太死,拧紧压盖要用力均匀,不可倾斜。

网友:
图片应该是闸阀吧。我就是做阀门的。

网友:
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