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同步带老是断,是质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如图)

楼主(2023-01-03):
设备还在测试阶段,同步带已经断了2条,
国产皮带:型号S5M宽10 PU凯芙拉线芯 ,
是国产皮带质量不行还是结构问题

网友:
个人建议,每根轴上放两个同步轮,不要用一根长皮带

网友(点评):
也有考虑过这种传动,空间不够

网友A:
这是线路板上下板机用的吧,可以考虑磁力轮结构

网友(点评):
线路板过板输送,空间问题磁力轮结构不太合适

网友:
你这断裂才是常态。

网友(点评):
大佬,请细说

网友:
有点长,阻力会比较大吧

网友:
设计问题,哪有断皮带的,只要在允许工况内,怎么可能断,一般一条同步带要达到10000小时寿命才正常

网友:
受力每个轮只有两三个齿

网友(点评):
一个齿的 都干过

网友:
这包角,妥妥的让多齿受力变成单齿受力,不断齿才是怪事呢。链条都没有你这样设计的。

网友:
磨得太多了,到处都是张紧轮
考虑下用2+2+2....逐级串动看看

网友B:
啮合的齿数太少

可以选择链条把

网友:
你确定是线芯而不是钢芯吗?一般来说钢丝芯的容易断一些,线芯的稍微好点。再就是聚氨酯材料本身比较硬比较脆,就是容易断,平时如果没什么要求我都爱用橡胶带,性价比高不容易断。还有就是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弯折半径,半径太小,皮带太紧也会断

网友(点评):
是凯夫拉线芯的,橡胶的会掉粉,所以选的P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啮合的齿数太少

可以选择链条把

这是米思米案例库的案例,齿数更少,这个怎么说

网友(点评):
还有负载 负载小是可以几个齿 学机械设计的 力学非常重要的部分 别看同步轮传动 里面设计的包角 张力和欧拉公式 希望能把基础学一下,我以前看到传送玻璃的直接用同步带无齿那一面带动轮的

网友(点评):
米思米怡和达也好 这些是提供一个结构的示意图参考,但具体应用工况 受力大小都没有量化 高速 高负载 频繁正反转 频发启停 还有耐高温 湿度等等这些前提条件先弄清楚

网友(点评):
目前看工况跟这个案例很接近,

网友:
用链条吧

网友:
磁力轮不行,齿轮呢? 不要纠结米思米,结构图和实际工况本来就不同,就这个结构而言,你所有的轴的平行度,直线度怎么样,不管是机加工,还是装配都无法保证一个高精度,必须选择间隙容许大一点的传动。

网友:
对你的结构不了解不谈结构,抗拉强度是不是达到图纸要求,有没有必要加强抗拉强度,有没有必要加宽同步带,有没有必要增加同步带芯线数量和直径

网友:
首尾两端同时输入动力,可以降低同步带的负载

网友:
你同步带换个型号,S5M  换成RPP5M 或者买双面齿的  ,结构问题不大 ,我传30KG的玻璃  也是这个结构;普通S型同步带,禁止正反方向不断来回折的、

网友:
强度算过么

网友:
启动力大易断,还是用二组轮子好

网友:
是设计问题!摩擦多,受力不均匀!

网友:
启动加速度太大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算过负载和同步带的抗拉强度,目测同步带的抗拉强度不太够。还有,同步带这样走,相当于频繁正反折,对寿命影响也很大。建议换成链条。或者张紧轮压紧量小一些,靠近同步轮,让同步带上侧尽量保持水平(这负载来说,包角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线路板上下板机用的吧,可以考虑磁力轮结构

特意去查了一下磁力轮,以前没见过,学到了

网友:
轮子直径小,而且很多地方包角过小,啮合的齿数少,这样造成里外受力不均匀,可以考虑两两传动,把同步轮加长或者采用链轮或者其它的传动方式

网友:
试试PU+钢线的吧,还是断的话,建议逐级传动,这样包角太小了,齿受力大自然容易断。

网友:
1、从结构上来看,皮带的包角太小了,选皮带时工况系数在增大,不能按正常来选。
2、皮带断的原因建议将皮带断口细节发出来,不同原因损坏的断口细节会不一样,如保存不当的断口整齐,包角问题损坏齿根等。
3、建议由长带变为若干个短带,一环扣一环传递下去。

网友:
专注于带轮与皮带二十余年,有空多探讨1397166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