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接头的螺母拧紧力矩

楼主(2023-01-03):
请教下,商品级螺栓的拧紧力矩可以按照抗拉前度什么的进行计算。但管接头螺纹比较短,请问这个拧紧力矩怎么计算?

网友A:
。。。管接头螺纹比较短? 咱们搞技术的,这种玩意更不会说有专利相关,直接说嘛 比如PT 1/4-19 螺纹长度10mm

网友B:
为什么要去计算?所有螺纹扭矩都有现成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接头螺纹比较短? 咱们搞技术的,这种玩意更不会说有专利相关,直接说嘛 比如PT 1/4-19 螺纹长度10 ...

比如G1螺纹管接头的螺纹长度为18,而螺纹G1螺纹大径为33,对应的公制螺纹M33基本上拧入深度不低于1个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去计算?所有螺纹扭矩都有现成的规范

请问有管接头螺纹拧紧力矩的规范吗?

网友C:
你第一句话也不对商品级螺栓要根据载荷和结构计算预紧力矩,而不是只看螺栓自身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第一句话也不对商品级螺栓要根据载荷和结构计算预紧力矩,而不是只看螺栓自身强度

对的,选型时应该是根据载荷选螺栓大小强度等级及预紧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