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解惑,这根轴该怎么设计校核?

楼主(2023-01-03):
大佬们,请问这根轴该用什么方法设计校核,整个装置可以在空间中运动?

网友:
刚毕业的吧

网友A:
找个软件填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软件填参数吧,

可以推荐下那个软件吗?

网友:
不管是强度校核还是三维模拟运动,你都应该需要先建3D模型

楼主:
还没,在做毕设

网友:
建模,仿真。要么就查手册公式自己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