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内孔问题

楼主(2023-01-03):
今天用蔡司三坐标测直径4的内孔,用D3、D1的针分别取4-8点,测圆、圆柱直径。通止规,通规测4.0026,止规4.0103,测孔通规略松、止规不通过。
但是内孔三坐标实测值4.0255,多次测量结果也是4.02多。

可能原因存在:1.不圆、椭圆(实测圆度0.003以下,圆柱度0.0103)
2.校准(已排除,而且误差不可能到0.02)
3.测量方法(最小二乘4.0217、最小外接4.0226、最大内切4.0208)
目前暂未使用内径千分尺测内孔。
首先疑惑点在于误差为什么这么大,其次按理来说不应该三坐标测的值会偏小嘛
所以在此想请教各路大神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拜托了!

网友A:
三坐标采点,孔越小,构造出来的圆失真越严重!孔径20以下的 7级精度以内的 ,尽量不要使用三坐标测量(误判太严重)。

网友:
三坐标测这种孔就是上班摸鱼打混,台湾人就是这样评论我们当年的行为

网友:
测量工具选择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采点,孔越小,构造出来的圆失真越严重!孔径20以下的 7级精度以内的 ,尽量不要使用三坐标测量(误 ...

请教一下,像这种内孔该采用什么量具呢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像这种内孔该采用什么量具呢

按和客户约定来,双方统一检测标准和评价方法。

网友:
把三坐标砸了

网友C(2023-05-18):
可以用扫描策略试下,扫描角度400,步距0.06.加上滤波,可以看出圆哪边有问题。这个公差级别通止规也不一定准,只能说更贴合实际使用

网友(2023-09-07):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扫描策略试下,扫描角度400,步距0.06.加上滤波,可以看出圆哪边有问题。这个公差级别通止规也不一定 ...

采用闭线扫描内孔来的比普通的测量孔径准确吧!

网友(2023-12-10):
有个建议,1.蔡司三坐标D3测D4内孔本就不合理,首先得选用D1的探针。2.测量内孔打点测量误差过大,建议对量检具设置坐标系,用扫描测量。3.确保你使用的探针校准合格。4.测量通止规类检具上下取两段圆测量,元素评定里面打开滤波,在输出特性哪里除了输出直径以外,还输出“卡尺距离”,这个能帮你判断是不是检具存在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采点,孔越小,构造出来的圆失真越严重!孔径20以下的 7级精度以内的 ,尽量不要使用三坐标测量(误 ...

这个说法不同意,第一,CMM本来三点测圆就是误差最大的一种手法,第二,正确测量应该是观察所需测量元素,选择合适探针,用扫描圆路径测量。(保证测量精准可设置不同间距圆路径测量)。第三,测量结果输出特性时可附加“卡尺距离”特性(作用是在某个方向的最大直径或最小直径能准确在图形上显示处理,便于对标)

网友(2024-03-06):
文字也说明了,止规是通不过孔口,三坐标测的是 大半截圆柱,测不到孔口局部,局部一点锥度都可能导致 止规放不进。这种孔 如果测针小于1mm的红宝石,不考虑圆度,锥度,首先看 孔本身的要求和加工方式吧。还是以加工工艺方式判定最佳的检测手段。原则不一样,三坐标检的合格或者不合格都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