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型手动压力机改造成塑料薄膜裁切机优化方案探讨

楼主(2023-01-04):
初版如图所示,想利用圆形的刀口来裁切薄膜。但是裁切薄膜的效果很不理想,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好一点的改进方案。谢谢!

网友A:
刃口改成斜的试试,

网友:
我认为楼上说的可行。做过类似设备,切刃形成一个剪切角,就很容易切断

网友:
可以参考手动打孔机的刃口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刃口改成斜的试试,

老哥能顺便问一下刀口是怎么加工的吗?我这边直接做的倒角,感觉不够锋利。谢谢

网友B:
淘宝搜圆形切刀,有的卖的,这东西是成熟的,有专门的圆形刀模,切刀卖,刀属于易损件,有切的次数的。而且我看你是一次性弄很多个,我建议不要这样,很难调的,刀的刃口就那么一点点,我做过一切四的,调死人,还容易弄坏刀,就一次切一个圆形,最多两个,数量再多,希望调试的师傅不要骂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圆形切刀,有的卖的,这东西是成熟的,有专门的圆形刀模,切刀卖,刀属于易损件,有切的次数的。而且 ...

老哥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这边做了一下调试确实是不太好调,想问一下老哥淘宝上面的圆形切刀能切很薄的塑料膜吗?能的话一般需要做什么配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这边做了一下调试确实是不太好调,想问一下老哥淘宝上面的圆形切刀能切很薄的塑料 ...

不知道你啥材料,可以买一把回来试试,我记得刀也不贵,几十块一把圆刀,我原来是用来切皮料的,你这个结构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法调平,因为切刀与底下理论上是平的,实际上你切出来,肯定有的切开了,有的可能刀都没碰到,完全没有刀印,这个就是刀的刃口与底下的模具不平行,这也是为啥不建议一次切很多个的原因,刀越多,越难调平。你这个结构,就靠四个直线轴承导向,上面的刀模都没法调,肯定会出现切不断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啥材料,可以买一把回来试试,我记得刀也不贵,几十块一把圆刀,我原来是用来切皮料的,你这个结 ...

好的,谢谢老哥,我这边买回来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刃口改成斜的试试,

下面有底板,不是直接冲裁断的,改成斜口会不会冲不下来

网友:
模切和裁切,有本质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