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纸一直有偏移,求解

楼主(2023-01-04):
此结构出来怎么还是会偏移,上下动力同步。试用过偏心齿轮进行左右同步调节,没效果,是否能够偏心齿轮左右分开调节高低间隙,太阳轮取消动力来解决?

网友A:
看看轮体两边的间隙是否一边松一边紧,加工或者装配误差

网友B:
上轮采用可调弹簧压紧可能会好点

网友:
纸辊中心要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轮体两边的间隙是否一边松一边紧,加工或者装配误差

加工安装误差不能控制,能不能取消动力,直接压力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轮采用可调弹簧压紧可能会好点

试过,两边同时调节效果不好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2023-07-20):
2,3,5楼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