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密封沟槽的设计

楼主(2023-01-04):
各位,轴向密封的沟槽设计,大家是按照手册吗?可以不可以设计沟槽,正好让O型圈放进去,不要O圈来变性安装

网友:
我一般是设计成沉头。就是把沟槽内径铣通。这样加工方便。

网友:
你把它集成到你绘图软件上呗,就像卡圈槽一样,拖出来就好了

网友:
O型圈能保证密封的特性的话,怎样都行啊

网友:
变形肯定要变形的哇。不然密封不住。

网友:
不变性怎么密封

网友:
密封就是要变形然后达到自密封的,你要是不变形的话无法做到密封,那你这O型圈有和没有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