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一条焊缝,用TIG方式进行焊接是不是焊缝高度会相对小一点?

楼主(2023-01-05):
一块1.5厚和一块3个厚的Q235板连接的角焊缝,焊缝高度2,焊接方法为TIG,生产部说因为是TIG焊,焊高2做不到,最多只能做到1.5。
TIG焊是非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想问下大家:确实是因为TIG焊才达不到焊高要求吗?如果改成MIG(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能不能达到焊高要求?
其实这里并不是非要做到焊高2,我只是想弄明白TIG和MIG哪个方法能做到大的焊缝高度。

网友:
生产部说的信不得。

网友:
2mm焊缝TIG没问题,填丝而已,,,

网友:
什么是TIG

网友:
焊高不到就再焊一遍,生产说的焊高不到是一次焊接焊高不到!

网友:
TIG也可以填焊丝的,所以3~5的焊缝对TIG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不过一般焊丝最大2左右,太高的焊缝做起来很麻烦了
只不过板才1.5厚,要做2个的焊缝确实比较困难,板会焊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