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电缆进水该怎么解决?电缆进水最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01-05):
电缆进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电力电缆故障,但我们在使用电缆的时候,有时稍微不注意,就会造成电缆进水的现象,如果电缆进水了,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电缆里面进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用有效的规范使用规则进行防水之外,一旦进水,还是没有很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一般都是让进水的地方做中间接头,要么就是换掉整根电缆。

而针对电缆里面有水,我们一般都需要提前做好预防,尽可能避免电缆进水。

一、首先要明白电缆里面进水的危害很大

因为电缆进水后,在电磁场的作用下,会发生“水树老化”的现象,这对电缆来说,它的损坏,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最后还会导致电缆被电流击穿,安全隐患极大。

二、要清楚的知道电缆在哪些情况下容易进水?

1、电缆在出厂的时候都会进行电缆头的封闭处理,就算是电缆要从中间剪断,也会对电缆头进行密封处理或者戴上密封性较好的护套。如果密封性不好,就会导致水汽进入电缆内部,很容易就损坏了。

2、电缆在铺设的时候,如果电缆密封的不好而且浸泡在水中的话,或者在穿管敷设时,电缆的外绝缘皮破裂,就会造成水渗入电缆。

3、电缆在铺设完成后,如果它两端的电缆头没有被及时制作,会造成电缆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这样也会造成水汽进入电缆。

4、有些电缆可能因为质量不好或者操作不当,造成电缆在运行的过程中,发生局部电缆被击穿的现象,致使有水渗入电缆。

上面四种情况是最容易导致电缆进水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小编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如果电缆真的进水,应该怎么办?

1、电缆的敷设后,不管发生什么状况,一定要及时完成并且完成接线,要将隐患彻底消灭在萌芽中。

2、如果只是电缆两个端头进水,只需要截掉两端头,并且重新做电缆头接线即可。

3、如果电缆有明显进水点,则需要在进水点附近截断电缆,进行中间接头制作。

4、室外电缆井或者电缆通道内不可避免要有积水,尽量将电缆用支架托高固定。

5、用专门的热氮气进行电缆内部加压干燥处理,一般都没有这么专业的设备。

6、对电缆定期进行耐压泄露试验,确保及时了解电缆的运行状态。

总而言之,电缆进水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预防!预防!预防!一旦进水,很大程度上都需要换电缆,几近报废!

网友(2023-03-07):
你好,我司主营电气配线系统保护软管:金属软管系列,塑料软管系列,不锈钢金属接头,塑料接头,防水接头,电缆防水接头,需要联系:18057332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