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套夹具请教

楼主(2023-01-05):
小弟想做一个类似涨套的结构,如图,气缸顶一下杆子,治具就张开,让产品能放进来,气缸下降夹具就自动闭合,有没有兄弟做过类似的结构。

网友:
你直接用个两爪气手指不得了,或者非要用这种结构就考虑连杆结构设计

网友:
你说不是气动弹簧夹头吗?

网友:
是不是要计算夹紧力呀,气缸返回时用的是拉力

网友:
对我们夹具从业者来说是个简单的夹具。但是对于外行来说里面门道还是挺多的。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网友:
你这搞老复杂了,你又不懂,直接买个气爪不就行了(三爪、四爪都有,搁你喜欢),还考虑来结构考虑去的。多费事儿。出钱买现成的就好。算了,还是帮忙推广下爪爪教育:

你把中间芳芳的多变出几个安装位,就可以多几个爪爪。

这个你直接想装几个爪爪都行

这个貌似也行

图片都是网上找的,额懒得很。额还是觉得你直接买气爪比较好,漂亮。还有人售后。有钱就是好。费那事儿搞啥结构呀,又不省几个钱,还搞的自己一身骚。

网友:
气动卡盘你搜一下,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夹爪气缸最省心

网友:
网上到处都是成品了

网友:
弹簧带动筒夹夹紧,气缸带动筒夹解锁

网友:
最近一台设备刚好用了一套类似机构:弹簧复位自动夹紧,气缸推动杠杆下压打开,两侧的气缸滑块机构是定心用的。设备已经调试OK

网友:
单独一楼做些说明:
1、弹簧复位夹紧,夹持力不大,需要校核是否够用,如果需要较大的夹持力,建议采用气缸动力夹持。
2、筒夹弹性体和套筒的结构设计,材料选用、热处理等都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