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法兰克系统指令解析,快来复习一下

楼主(2023-01-05):
G00 定位1. 格式 G00 X_ Z_ 这个命令把刀具从当前位置移动到命令指定的位置 (在绝对坐标方式下), 或者移动到某个距离处 (在增量坐标方式下)。2. 非直线切削形式的定位 我们的定义是:采用独立的快速移动速率来决定每一个轴的位置。刀具路径不是直线,根据到达的顺序,机器轴依次停止在命令指定的位置。3. 直线定位 刀具路径类似直线切削(G01) 那样,以最短的时间(不超过每一个轴快速移动速率)定位于要求的位置。4. 举例 N10 G0 X100 Z65
G01 直线插补
1. 格式 G01 X(U)_ Z(W)_ F_ ;直线插补以直线方式和命令给定的移动速率从当前位置移动到命令位置。X, Z: 要求移动到的位置的绝对坐标值。U,W: 要求移动到的位置的增量坐标值。
2. 举例① 绝对坐标程序 G01 X50. Z75. F0.2 ;X100.; ② 增量坐标程序G01 U0.0 W-75. F0.2 ;U50.

圆弧插补 (G02, G03)格式 G02(G03) X(U)__Z(W)__I__K__F__ ;G02(G03) X(U)__Z(W)__R__F__ ; G02 – 顺时钟 (CW)G03 – 逆时钟 (CCW)X, Z –在坐标系里的终点U, W – 起点与终点之间的距离I, K – 从起点到中心点的矢量 (半径值)R – 圆弧范围 (最大180 度)。2. 举例① 绝对坐标系程序G02 X100. Z90. I50. K0. F0.2或G02 X100. Z90. R50. F02;② 增量坐标系程序G02 U20. W-30. I50. K0. F0.2;或G02 U20. W-30. R50. F0.2;

第二原点返回 (G30)
坐标系能够用第二原点功能来设置。1. 用参数 (a, b) 设置刀具起点的坐标值。点 “a” 和 “b” 是机床原点与起刀点之间的距离。2. 在编程时用 G30 命令代替 G50 设置坐标系。3. 在执行了第一原点返回之后,不论刀具实际位置在那里,碰到这个命令时刀具便移到第二原点。4. 更换刀具也是在第二原点进行的。

切螺纹 (G32)
1. 格式 G32 X(U)__Z(W)__F__ ; G32 X(U)__Z(W)__E__ ; F –螺纹导程设置 E –螺距 (毫米) 在编制切螺纹程序时应当带主轴转速RPM 均匀控制的功能 (G97),并且要考虑螺纹部分的某些特性。在螺纹切削方式下移动速率控制和主轴速率控制功能将被忽略。而且在送进保持按钮起作用时,其移动进程在完成一个切削循环后就停止了。
2. 举例 G00 X29.4; (1循环切削) G32 Z-23. F0.2; G00 X32; Z4.; X29.;(2循环切削) G32 Z-23. F0.2; G00 X32.; Z4.

刀具直径偏置功能 (G40/G41/G42)
1. 格式 G41 X_ Z_;G42 X_ Z_;
在刀具刃是尖利时,切削进程按照程序指定的形状执行不会发生问题。不过,真实的刀具刃是由圆弧构成的 (刀尖半径) 就像上图所示,在圆弧插补和攻螺纹的情况下刀尖半径会带来误差。

2. 偏置功能
命令 切削位置 刀具路径
G40 取消 刀具按程序路径的移动
G41 右侧 刀具从程序路径左侧移动
G42 左侧 刀具从程序路径右侧移动
补偿的原则取决于刀尖圆弧中心的动向,它总是与切削表面法向里的半径矢量不重合。因此,补偿的基准点是刀尖中心。通常,刀具长度和刀尖半径的补偿是按一个假想的刀刃为基准,因此为测量带来一些困难。把这个原则用于刀具补偿,应当分别以 X 和 Z 的基准点来测量刀具长度刀尖半径 R,以及用于假想刀尖半径补偿所需的刀尖形式数 (0-9)。这些内容应当事前输入刀具偏置文件。
“刀尖半径偏置” 应当用 G00 或者 G01功能来下达命令或取消。不论这个命令是不是带圆弧插补, 刀不会正确移动,导致它逐渐偏离所执行的路径。因此,刀尖半径偏置的命令应当在切削进程启动之前完成;并且能够防止从工件外部起刀带来的过切现象。反之,要在切削进程之后用移动命令来执行偏置的取消过

工件坐标系选择(G54-G59)
1. 格式 G54 X_ Z_; 2. 功能 通过使用 G54 – G59 命令,来将机床坐标系的一个任意点 (工件原点偏移值) 赋予 1221 – 1226 的参数,并设置工件坐标系(1-6)。该参数与 G 代码要相对应如下:工件坐标系 1 (G54) ---工件原点返回偏移值---参数 1221 工件坐标系 2 (G55) ---工件原点返回偏移值---参数 1222 工件坐标系 3 (G56) ---工件原点返回偏移值---参数 1223 工件坐标系 4 (G57) ---工件原点返回偏移值---参数 1224 工件坐标系 5 (G58) ---工件原点返回偏移值---参数 1225 工件坐标系 6 (G59) ---工件原点返回偏移值---参数 1226 在接通电源和完成了原点返回后,系统自动选择工件坐标系 1 (G54) 。在有 “模态”命令对这些坐标做出改变之前,它们将保持其有效性。除了这些设置步骤外,系统中还有一参数可立刻变更G54~G59 的参数。工件外部的原点偏置值能够用 1220 号参数来传递。
精加工循环(G70)
1. 格式 G70 P(ns) Q(nf) ns:精加工形状程序的第一个段号。nf:精加工形状程序的最后一个段号 2. 功能 用G71、G72或G73粗车削后,G70精车削。

外园粗车固定循环(G71)
1. 格式 G71U(△d)R(e)G71P(ns)Q(nf)U(△u)W(△w)F(f)S(s)T(t)N(ns)…………….F__从序号ns至nf的程序段,指定A及B间的移动指令。.S__.T__N(nf)……△d:切削深度(半径指定)不指定正负符号。切削方向依照AA’的方向决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717)指定。e:退刀行程本指定是状态指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718)指定。ns:精加工形状程序的第一个段号。nf:精加工形状程序的最后一个段号。△u:X方向精加工预留量的距离及方向。(直径/半径)△w: Z方向精加工预留量的距离及方向。
2. 功能如果在下图用程序决定A至A’至B的精加工形状,用△d(切削深度)车掉指定的区域,留精加工预留量△u/2及△w。

端面车削固定循环(G72)
1. 格式 G72W(△d)R(e) G72P(ns)Q(nf)U(△u)W(△w)F(f)S(s)T(t) △t,e,ns,nf, △u, △w,f,s及t的含义与G71相同。2. 功能 如下图所示,除了是平行于X轴外,本循环与G71相同。

成型加工复式循环(G73)
1. 格式 G73U(△i)W(△k)R(d)G73P(ns)Q(nf)U(△u)W(△w)F(f)S(s)T(t)N(ns)…………………沿A A’ B的程序段号N(nf)………△i:X轴方向退刀距离(半径指定), FANUC系统参数(NO.0719)指定。△k: Z轴方向退刀距离(半径指定), FANUC系统参数(NO.0720)指定。d:分割次数这个值与粗加工重复次数相同,FANUC系统参数(NO.0719)指定。ns: 精加工形状程序的第一个段号。nf:精加工形状程序的最后一个段号。△u:X方向精加工预留量的距离及方向。(直径/半径)△w: Z方向精加工预留量的距离及方向。
2. 功能本功能用于重复切削一个逐渐变换的固定形式,用本循环,可有效的切削一个用粗加工段造或铸造等方式已经加工成型的工件。

端面啄式钻孔循环(G74)
1. 格式 G74 R(e); G74 X(u) Z(w) P(△i) Q(△k) R(△d) F(f) e:后退量 本指定是状态指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722)指定。x:B点的X坐标 u:从a至b增量 z:c点的Z坐标 w:从A至C增量 △i:X方向的移动量 △k:Z方向的移动量 △d:在切削底部的刀具退刀量。△d的符号一定是(+)。但是,如果X(U)及△I省略,可用所要的正负符号指定刀具退刀量。f:进给率:2. 功能 如下图所示在本循环可处理断削,如果省略X(U)及P,结果只在Z轴操作,用于钻孔。

外经/内径啄式钻孔循环(G75)
1. 格式 G75 R(e); G75 X(u) Z(w) P(△i) Q(△k) R(△d) F(f) 2. 功能 以下指令操作如下图所示,除X用Z代替外与G74相同,在本循环可处理断削,可在X轴割槽及X轴啄式钻孔。

螺纹切削循环(G76)
1. 格式 G76 P(m)(r)(a) Q(△dmin) R(d)G76 X(u) Z(w) R(i) P(k) Q(△d) F(f)m:精加工重复次数(1至99)本指定是状态指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723)指定。r:到角量本指定是状态指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109)指定。a:刀尖角度:可选择80度、60度、55度、30度、29度、0度,用2位数指定。本指定是状态指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724)指定。如:P(02/m、12/r、60/a)△dmin:最小切削深度本指定是状态指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726)指定。i:螺纹部分的半径差如果i=0,可作一般直线螺纹切削。k:螺纹高度这个值在X轴方向用半径值指定。△d:第一次的切削深度(半径值)l:螺纹导程(与G32)

2. 功能螺纹切削循环。

内外直径的切削循环(G90)
1. 格式 直线切削循环:G90 X(U)___Z(W)___F___ ;按开关进入单一程序块方式,操作完成如图所示 1→2→3→4 路径的循环操作。U 和 W 的正负号 (+/-) 在增量坐标程序里是根据1和2的方向改变的。锥体切削循环:G90 X(U)___Z(W)___R___ F___ ;必须指定锥体的 “R” 值。切削功能的用法与直线切削循环类似。
2. 功能外园切削循环。1. U<0, W<0, R<02. U>0, W<0, R>03. U<0, W<0, R>04. U>0, W<0, R<0

切削螺纹循环 (G92)
1. 格式 直螺纹切削循环: G92 X(U)___Z(W)___F___ ; 螺纹范围和主轴 RPM 稳定控制 (G97) 类似于 G32 (切螺纹)。在这个螺纹切削循环里,切螺纹的退刀有可能如 [图 9-9] 操作;倒角长度根据所指派的参数在0.1L~ 12.7L的范围里设置为 0.1L 个单位。锥螺纹切削循环: G92 X(U)___Z(W)___R___F___ ; 2. 功能 切削螺纹循环

台阶切削循环 (G94)
1. 格式 平台阶切削循环: G94 X(U)___Z(W)___F___ ; 锥台阶切削循环: G94 X(U)___Z(W)___R___ F___ ; 2. 功能 台阶切削 线速度控制 (G96, G97)

NC 车床用调整步幅和修改 RPM 的方法让速率划分成,如低速和高速区;在每一个区内的速率可以自由改变。G96 的功能是执行线速度控制,并且只通过改变RPM 来控制相应的工件直径变化时维持稳定的切削速率。G97 的功能是取消线速度控制,并且仅仅控制 RPM 的稳定。

设置位移量 (G98/G99)
切削位移能够用 G98 代码来指派每分钟的位移(毫米/分),或者用 G99 代码来指派每转位移(毫米/转);这里 G99 的每转位移在 NC 车床里是用于编程的。每分钟的移动速率 (毫米/分) = 每转位移速率 (毫米/转) x 主轴 RPM
加工中心经常用到的许多指令与数控机床相同,这里不再祥述。

下面仅介绍反映加工中心特征的一些指令:
1. 准确停止校验指令 G09指令格式:G09;刀具到达终点前减速并精确定位后才继续执行下一个程序段,可用于具有尖锐棱角的零件加工。
2. 刀具偏移量设定指令 G10指令格式:G10P_R_;P:指令偏置号;R:偏移量可以通过程序设置设定刀具偏移量。
3. 单方向定位指令 G60指令格式:G60 X_Y_Z_;X、Y、Z为需要实现精确定位的终点坐标。对于要求精确定位的孔加工,使用该指令可使机床实现单方向定位,从而达到消除因反向间隙而引起的加工误差,定位方向与过冲量由参数设定。
4. 精确停止校验方式指令 G61指令格式:G61;该指令为模态指令,在G61方式下,相当于每一段程序都含有G09指令。
5. 连续切削方式指令 G64指令格式:G64;该指令为模态指令,也为机床的默认状态,刀具在运动到指令的终点后不减速而继续执行下一个程序段,不影响G00 、G60 、G09中的定位或校验,撤销G61方式时要用G64。
6. 自动返回参考点指令 G27、G28 、G29(1)返回参考点校验指令 G27指令格式:G27;X、Y 、Z为参考点在工件坐标系中的坐标值,可以检验刀具是否能够定位到参考点上。在该指令下,被指令的轴以快速移动返回到参考点,自动减速并在指定坐标值处做定位检验,如定位到参考点,该轴参考点信号灯亮;如不一致,则程序再作检查。(2)自动返回参考点指令 G28指令格式:G28 X_Y_Z_ ;X、Y 、Z 为中间点坐标值,可任意设置。机床先移动到这个点,而后返回参考点。设置中间点是为了防止刀具返回参考点时与工件或夹具发生运动干涉。例:N1 G90 X100.0 Y200.0 Z300.0N2 G28 X400.0 Y500.0;(中间点是400.0,500.0)N3 G28 Z600.0;(中间点是400.0,500.0,600.0)(3)自动从参考点返回 G29指令格式:G29 X_Y_Z_;X 、Y、Z为返回的终点坐标在返回过程中,刀具从任意位置先移动到 G28所决定的中间点定位,然后再向终点移动。G28 和G29一般成对使用,也可成对使用G28和G00。

网友:
系统很重要

网友:
复习一下,辛苦楼主码字i!!

网友: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2024-01-30):
不断学习才能不会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