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管的疑问

楼主(2023-01-05):
请教一下,各位吴彦祖们,有没有像信号线一样软的气管,现在的气管在天冷的时候比较硬,影响称重。硅胶气管不耐气压,易爆。

网友A:
有的,一种很软的管,我买的都是10以上的,管外径很大但很软

网友B:
有,SMC的TD系列软质氟树脂管,20℃耐压0.9MPa,但是你得看环境温度还有多大气压,如果温度确实很低,那树脂软管很难救你

网友(点评):
是那个硅胶气管吗

网友C:
SMC的耐磨气管行不行

网友:
有的,硅胶气管目前只能做真空负压使用,正压的软管也有,我们就在用。比硅胶的硬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C的耐磨气管行不行

要软。。。SMC气管貌似也是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一种很软的管,我买的都是10以上的,管外径很大但很软

给个连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SMC的TD系列软质氟树脂管,20℃耐压0.9MPa,但是你得看环境温度还有多大气压,如果温度确实很低,那树 ...

不是硅胶,是一种氟橡胶那一类的,之前用过,大角度弯曲效果不错,外力挺小,不过都是室温环境,低温还真没试过

网友:
TU聚氨脂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