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摩擦!

楼主(2023-01-06):
曲柄滑块机构,高转速15000r/min,偏心距0.5mm,空间尺寸限制滑块处无冷却润滑装置,使用前手动添油润滑,
各位大师们有什么配对耐磨材料推荐吗?或者说在滑动部分有什么提升使用寿命的建议?

网友A:
偏心距0.5mm?

其他尺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距0.5mm?

其他尺寸呢

极致简图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凸轮呢

网友:
这种结构在工业缝纫机里场景很多,通常是锡青铜滑块配40Cr或20CrMo滑槽,不过都需要润滑,你这个超高速滑块很容易烧掉。等六楼方案

网友(点评):
你这个超高速考虑润滑和散热

网友:
六楼的方案:666666

网友:
有过类似的结构,电机定子高速绕线,材料可以考虑用铍铜,表面抛光至0.8,不过需要油循环润滑,不然很容易烧坏

网友:
偏心距0.5,那杆长多少,轴承直径多少。
装配时是不是需要显微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凸轮呢

使用场景不一样

网友:
铸铁+石墨滑槽  配锡青铜

网友A:
偏心距是这样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距是这样定义的?

用词不当,是对心曲柄滑块机构,偏心轮偏心距离0.5mm。

网友:
铍铜配40CR散热要好润滑要好

网友C:
滑块一般做成圆柱体吧。我们的产品是低速的180rpm运动,用“自润滑 无油衬套 SF2材质”,淘宝可以搜到。
负载高时,我们在考虑用 IGUS易格斯衬套,也是自润滑塑料。中间都涂抹润滑脂。滑块用的调质合金钢,表面Ra0.8。

但15000rpm,每秒250个来回,这个速度太快了,发热量和磨损似乎很难避免。相当于F1赛车发动机曲轴的轴瓦,一般是特殊材料的,在百度搜“轴瓦”,常用的轴瓦材料有轴承合金(巴氏合金)、铜合金、粉末冶金以及灰铸铁和耐磨铸铁等。而且一定要强制机油润滑和冷却。建议找专业轴瓦厂商提供摩擦片,并增加机油循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滑块一般做成圆柱体吧。我们的产品是低速的180rpm运动,用“自润滑 无油衬套 SF2材质”,淘宝可以搜到。
...

不计成本,磁悬浮导轨如何?

网友:
15000R/min也也就是是250转每秒,电机用的是maxon或者福尔哈伯吧?
这个摩擦感觉不能靠材料解决,最好是能生成层隔膜,油膜或磁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计成本,磁悬浮导轨如何?

磁悬浮确实是个好办法。就是没有这种方案的实战经验。

要看这个机构是干嘛用的,一般滑块会承受比较大的侧向力,属于负载端。高速运动起来,可能不平衡,扰动比较大。

网友:
这难道就是要摩擦到冒烟

网友:
楼主后来有没有方案评审,很想看看实物做出来,效果怎么样,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网友:
滑块这么高的转速,我想问是什么动几驱动的?

网友:
学习了。顺便六楼666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向各位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