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加工余量的问题。

楼主(2023-01-06):
168*12的无缝管 外圆加工到165 0^-0.1的公差,这加工余量是不是有些小啊。问了下同事,说没事可以。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使用场合、管材质量、加工长度、客户要求

网友:
粗糙的很。还是看长度,其实再长都没有问题,只是麻烦一点。

网友:
冷拔管都不用加工,都没得问题。热轧的无缝钢管不是太长也没问题的

网友:
我要是车间的,不骂死你才怪,3MM的余量你跟我说少,你来车,无鏠管,径长比在10以内,1MM够了

网友:
这还不够你还要留多少,只要不是太长完全足够了,再多了要被车间骂死

网友:
还是要看长度,外圆要求及师傅加工素质。

网友:
主要看零件长度,还有直线度有没有要求
如果直线度要求不高,同时量也可以,我觉得可以直接开精密冷拉模具,无需加工。这样成本最低!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长度和管子本身弯曲度,如果管子弯的厉害,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跟长度有关系,

楼主:
长度477mm,单边余量1.5mm的。

网友:
|yshshsh发表于 01-09 14:34
长度477mm,单边余量1.5mm的。

你要加工后精度多少?

网友:
要见光,考虑变形,氧化皮

网友:
不必多虑,没有问题

楼主:
在网上看到表格 外圆柱面加工余量 零件直径尺寸在大于120-180mm 折算长度大于200-400mm。粗车直径加工余量2.8mm。按照这个说的应该差不多了。我们这就是钢管前后焊接盖子然后粗车。精度-0.1-0mm就可以。

网友:
看长度。热轧管不一定够。冷拉管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