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自动麻将机是怎么码牌的?

楼主(2023-01-07):
自动麻将机是怎么码牌的?今天就为大家拆解——

内有磁铁

首先自动麻将机里用的麻将,如果你想让两个牌字朝着字的相向叠放,是放不住的。和爱情一样,就算想勉强,也勉强不来。想念我们的课代表夙绯了,要是她肯定会科普——是小时候玩儿磁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把心一狠,麻将拆开来,能看到里面藏着的小磁铁。

接下来我们分步骤看怎么做到的自动码牌~

自动洗牌

打好一局牌后,按个开关让桌子的中间升起,人工把麻将推进空隙,送去洗牌。

如果把自动麻将机的面板掀开来,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结构:中间的大转盘是在洗牌,有四个吸牌口,连接着后面最外边的四条通道在码牌。仔细一瞥,还可以看到麻将是光面朝上,字面朝下的被吸走。

异性相吸

放大看特写,整个自动麻将机最重要的结构就是下图的吸牌轮了,这上面正在装的就是磁铁,安装的方向是需要和麻将牌里的磁铁异性相吸。

同性相斥

一台自动麻将机有四个吸牌轮,下图是其中之一的作业过程。如果过来的牌是字面朝上,那异性相吸就直接把牌吸走;如果走过来的牌是字面朝下,那吸牌轮上的磁铁会同性相斥给推走。

紧接着,注意看下图左侧,整个大转盘底下的一些位置也装了磁铁,被排斥推走的牌会在这里被再次同性相斥地给翻面。然后这张牌就会被送到下一个吸牌轮再吸走,等于是此处不留爷,爷翻个身,自有留爷处...

介绍完了...正常的自动麻将桌原理就这么简单。还有一种麻将机总共准备的是两副牌,一副在桌面上打,另一副在底下洗,总能节省打下一把的等待洗牌时间...也有朋友表示,自动麻将机节省的时间,也让人多输了好多把...

网友A:
作弊的在机子里偷拍,然后AI分析处理,就知道了每一张的牌的位置

网友:
自动麻将机是靠磁性来区别正反面的,所以打麻将长时间在磁性环境中,可能有影响的

网友:
头重脚轻的,还需要磁铁?

网友B:
修过很多次麻将机了,就是一个自动化机器,一个大排料器,四个计数送料轨道,四组顶升机构。

网友(点评):
找个报废的机子,改个面条机,自动上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弊的在机子里偷拍,然后AI分析处理,就知道了每一张的牌的位置

不需要AI分析。

机器里面安装摄像头,附近小黑屋有人在做人工视觉处理,
然后作弊者戴着隐藏摄像头+微型耳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过很多次麻将机了,就是一个自动化机器,一个大排料器,四个计数送料轨道,四组顶升机构。

高发故障一般是什么?卡料?

网友:
对中国老百姓而言,麻将机绝对是一个赫赫有名,top10的自动化发明,
这玩意大大节省洗牌时间,减轻了码长城的劳动强度,降低了深夜搓麻扰民的噪音,

最关键是淘汰了一批技术粗糙的凭借洗牌环节作弊的老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过很多次麻将机了,就是一个自动化机器,一个大排料器,四个计数送料轨道,四组顶升机构。

@zjhcnsod

你的想法不靠谱,

要我说,新一代的麻将机,必然是一键变形,立马切换为饭桌模式,上菜上饭,吃完直接开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发故障一般是什么?卡料?

很多都是便宜货,最影响的是线路,都是铝线,时间长氧化了很容易断线,排查起来也费事。然后就是光电感应受灰尘影响。还有就是塑料、皮带等零件磨损老化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zjhcnsod

你的想法不靠谱,

等着你来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