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床品牌

楼主(2023-01-07):
线切割机床,哪些牌子好?

网友A:
这个你问到专家了,你要做什么,第一你要求精度,第二你要求加工速度,第三你要求哪产的,
先说第一,快走丝精0.02,表面粗糙度R2.5,速度在加工厚80的钢件,速度稳定8000,,产地,江苏,再说价格,一般性价比高的,7740,现在价格2.2W 左右,再说中走丝,加工精度0.012,表面R1.0,实际上中走丝,并不会比快走精度高多少,速度一样,
再说控制系统,主流HL,X8,AP,AUTO,HL最稳定,操作最简单 ,也相对成本贵
再说加工费,现在我边上有几家,最便宜的开料,价格1里2,就是每小时8块左右,模具4里,每小时2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问到专家了,你要做什么,第一你要求精度,第二你要求加工速度,第三你要求哪产的,
先说第一,快走 ...

我要快走丝

网友A:
不是重要买便宜货吧,7732应该2.1W,有钱买雄丰吧,这家质量不错,宇成,再有钱买江西六厂的,价格要4.8W,太贵了,现在为了省钱,都用直线导轨,厂家还以这个宣传,骗小白的,运丝托板,上海机以前是V平导轨,超稳,力封的永远不用调节,以前线割 XY托板也是V平,现在应该都换了直线导轨,因为直线导轨便宜,V平导轨用提16的柱子,线轨应该是3.175,这样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重要买便宜货吧,7732应该2.1W,有钱买雄丰吧,这家质量不错,宇成,再有钱买江西六厂的,价格要4.8W ...

不是说直线导轨精度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直线导轨精度高吗?

宣传都是这样宣传,比如加工中心,数控车床,都是宣传直线导轨好,实际上硬轨才好,硬轨就是成本太高。你可以看一下磨床,618有滚珠的1.1W,没有滚珠的最低3.2,
为什么直线导轨会比硬轨精度差,因为直线导轨是硬轨磨床生产的,机械加工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
你可能还以为用直线导轨技术高,现实中是硬轨技术高,全国能生产硬轨的机床,不超过10家
直线导轨的优势也明显,价格低,现在用于快走丝的直线导轨,采购价,滑块11.5,导轨45,按一台机8个滑块,才100,4米导轨才180,整机才300不到,安装调试简单 ,要是用以前的V平,成本应该是1200左右, 在成本面前,什么精度,可靠性,都 是扯蛋

网友B:
慢走私精度比中走私还低?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慢走私精度比中走私还低?

慢走丝比所谓的中走丝精度高一个等 级,表面粗糙度高两个等 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问到专家了,你要做什么,第一你要求精度,第二你要求加工速度,第三你要求哪产的,
先说第一,快走 ...

大铁如何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走丝比所谓的中走丝精度高一个等 级,表面粗糙度高两个等 级,

费用贵10倍以上吧

网友A:
现在割小孔慢走丝便宜,比如割 厚20,直径2的孔,慢丝能干 到3块一个孔,快丝要5块,总体以模具来说,慢丝2分,快丝5里,中丝1分,实际上,只要有要求就一定要慢丝,所谓的中丝是个取个名而已,忽悠一下可以,实际精度跟快丝一个等 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割小孔慢走丝便宜,比如割 厚20,直径2的孔,慢丝能干 到3块一个孔,快丝要5块,总体以模具来说,慢 ...

“慢丝能干 到3块一个孔,快丝要5块”?

网友(点评):
可以,小孔慢走丝有自动穿孔,快很多,所以便宜,快丝要人工,一个工人5分钟一个孔,一小时12个,操两台机24个,但慢丝可以干 到40个

网友:
慢走私很贵

网友:
慢走私做模具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宣传都是这样宣传,比如加工中心,数控车床,都是宣传直线导轨好,实际上硬轨才好,硬轨就是成本太高。你 ...

加工中心好像线轨比硬轨价格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好像线轨比硬轨价格高

你不会是来搞笑的吧,加工中心同厂家,同款,硬轨应该是线轨的1.5倍价格,原因是生产硬轨对材料,技术要求太高,周期也行,线轨,学徒 一周装一台,硬轨8年以上老钳工,3个月能搞一台算快的,成本高实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