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有限元分析问题

楼主(2023-01-07):
sw装配体有限元分析
支架的底部8个支脚做了夹具固定,顶部区域受力设置好,细分了网格,材质也设置好了
做有限图分析总是提示夹具不够,算力不够是什么原因?

网友:
谁知道你那些零件的约束呢

网友(点评):
所有部件配合都是三个 约束

网友A:
焊接立柱搭个铝型材,这个结构还用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立柱搭个铝型材,这个结构还用做分析。

客户要
“说这个叫严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要
“说这个叫严谨”

要么手算结果,要是想做有限元分析就得去找教程自学,这个分析不是你这样发个贴就能搞懂的。前段时间我也是在搞这个问题,可以去B站找教程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手算结果,要是想做有限元分析就得去找教程自学,这个分析不是你这样发个贴就能搞懂的。前段时间我也 ...

总是提示夹具不够,这个是缺了配合还是什么就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单独分析那根横梁不行么?或者用材料力学的公司直接计算那根梁的挠度和弯矩,书上有现成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分析那根横梁不行么?或者用材料力学的公司直接计算那根梁的挠度和弯矩,书上有现成的公式。

给“产品经理”看的,实物以前他就看过,现在要求看有限元呵呵!我也就当练习了挺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是提示夹具不够,这个是缺了配合还是什么就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接触设置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设置不够

全部设置为“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