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打齿

楼主(2023-01-08):
我们有一款设备(农机),在其它地方使用,近三年了,从来没出现过减速机打齿现象,今年卖到黑龙江漠河使用(就是最近)出现了七八台减速机打齿的现象。是不是与气温有关啊?减速机厂家没变(浙江一合资企业)

网友A:
低温造成轴承游隙的改变,使得齿轮运转时偏向一侧,从而引发打齿现象

网友:
以前在常州我们有个搅拌设备打过几台减速机,差不多是团灭了。就发现是产品出问题,湖南高重的。厂家说叫经销商负责,打了他们的商标但不是他们的货。

网友:
检查下油脂润滑油是不是低温的,如果润滑失效很容易出现咬死后断齿。

楼主:
坏齿轮图片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热处理方面出问题了

网友:
脆性断裂

网友:
是不是有异物

网友:
这个批次产品材质是否有问题,热处理是否合格。漠河地区温度低于零下30度了,考虑润滑油或者润滑脂性能是否适合低温场景。有可能机器启动的时候处于结冰状态达不到润滑效果。

网友:
气温低?启动瞬间打的,还是工作中打的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造成轴承游隙的改变,使得齿轮运转时偏向一侧,从而引发打齿现象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点评):
但凡有点基础的家伙都会觉得你这个s13怎么有脸说话

网友(点评):
好歹对低温对于精度的影响有点认知啊,再不济拿论据驳斥别人,像条畜生一样在那叫唤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热处理方面出问题了

应该不是热处理的问题,用了两个厂家的减速机,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润滑不充分,先造成局部断裂,然后断的地方被连续啮合到其它齿轮然后崩了其它的齿,后来就全完了,能不能加个加热润滑油的装置到一定的温度就保温,不然估计就难了

网友:
看你的图片,齿断得那么完全和利落。你必须考虑载荷的问题!必须从负载角度考虑问题。
(1)你这个农机究竟是什么农机?
(2)农机工作载荷是什么?
(3)农机载荷与工作地现场环境温度和土壤有关系吗?
。。。。。。

网友:
都是直接掰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造成轴承游隙的改变,使得齿轮运转时偏向一侧,从而引发打齿现象

热涨冷缩,缩一边?优秀

网友:
低温影响材料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