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铜蜗轮磨损过快

楼主(2023-01-08):
齿轮箱里铜蜗轮磨损过快,蜗轮蜗杆的间隙调大调小都没什么效果,这是啥问题啊?能不能换个抗磨高点的齿轮油来改善呢?现在用的是美孚超级齿轮油600XP 320

网友:
材质热处理受力都有可能有问题,不是单单一个油脂能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受力出问题了,说个问题也说不清楚

网友:
应该用专门的蜗轮蜗杆油试试

网友:
很多年前在苏州,见过一家企业的进口设备就是油品选择错误,导致设备损坏,也是铜蜗轮蜗杆。

极压齿轮油,含有极压添加剂S,而铜怕S。所以,应该查下油品具体型号及牌号,看选用是否正确。

4楼的方法可以试下。

网友:
刚刚查了一下,该型号应该可以适用,说明书铜腐蚀试验为1b 。

一是与美孚的售后确认一下,该型号能否应该用铜材质;二是再考虑其他的问题。

网友(2023-02-27):
看你说了大半天,蜗杆的光洁度没达到要求!当然磨损蜗轮了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