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惯量比的问题

楼主(2023-01-08):
我现在有一个结构是转盘结构,负载的惯量大约是12000,减速机减速比是100,那么折算过来的惯量是1.2千克平方厘米(此处我忽略了减速机本身的惯量),每次转动角度是22.5°,时间大概是0.5秒,但是希望转动定位精度越高越好,那么我选择伺服电机的惯量时候,按照一比二够不够(伺服电机有一款惯量是2.2左右)?再就是如果这样可以,那么我选择一比六是不是会更好(还有一款电机的惯量是7.8左右)?
请问下各位前辈在选型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惯量比一般都是用多大的呢?谢谢指教。

网友A:
东方马达选型软件装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方马达选型软件装一个试试.

主要是惯量比的问题,我查了论坛资料说惯量比越小越好,有人说小于1都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下限,或者说是不是小于1以后越小越好。如果有个大概的下限也好计算

网友B:
你得看下,你这个情况电机速度都4500rpm了。惯量比越小越好,动态会很好。但是一般来说,松下的电机惯量比是推荐30以内的

网友(点评):
按楼主要求, 假设加减速时间0.1s, 电机转速 = (22.5 / 360) / (0.5 - 0.1) * 100 * 60 = 937.5rpm

网友C:
为什么忽略减速机本身的惯量?减速机与电机是直连,惯量影响最明显。

网友D:
惯量比只是影响系统的动态响应, 只要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转矩, 系统早晚都会到达对应的位置. 如4#楼所说, 电机厂商推荐负载惯量/电机惯量在30倍以内就可以, 一般10倍内就很好了. 反而是你100倍的减速比, 减速机的精度对定位精度的影响更大. 要真的要求很高的精度, 减速机选用进口HDS谐波, 或者上DD马达.

补充内容 (2023-2-18 10:50):
JL/JM惯量比太大可能会导致电机震荡, 就算转矩够也会导致系统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惯量比只是影响系统的动态响应, 只要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转矩, 系统早晚都会到达对应的位置. 如4#楼所说, 电 ...

原来如此,看来是我搞错方向了,这么说来,惯量比我做到一比一就肯定没问题,那我下一步就是考虑减速机的精度问题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忽略减速机本身的惯量?减速机与电机是直连,惯量影响最明显。

常规减速机的惯量只有零点几,在这里计算的话影响不是很大,而且供应商放假没提供给我数据,所以我直接给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看下,你这个情况电机速度都4500rpm了。惯量比越小越好,动态会很好。但是一般来说,松下的电机惯量比 ...

嗯,我看好多进口伺服是推荐30以内就够用,我有点钻牛角尖,想了解一下如果我惯量比选到一比一甚至小于一是不是会有什么坏处(不考虑成本和能耗的情况下)呢?

网友(点评):
就相当于大牛拉小活,杀鸡用牛刀 不考虑成本和能耗还有产品的空间结构,重量,刚性,稳定性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看好多进口伺服是推荐30以内就够用,我有点钻牛角尖,想了解一下如果我惯量比选到一比一甚至小于一 ...

我在这个上面栽过一次,动态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这个上面栽过一次,动态不稳

请问您当时是怎么选的?是电机惯量选的太小了吗?

网友F:
只能追求一个平衡,减速比越大,精度越低,成本会高。确定定位精度和响应时间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追求一个平衡,减速比越大,精度越低,成本会高。确定定位精度和响应时间来算。

请问减速比越大精度越低是不是因为多级减速导致的精度累计变差了?如果是蜗轮蜗杆结构一级减速那精度是不是就不会因为减速比增加而降低了呢?谢谢。
我对这个基本上不太懂,请帮忙说一下吧,谢谢。

网友F:
是累积造成的。假设一级的精度是0.99,增加一级就是0.99^2。如果要想达到两级为0.99,一级的精度要提高0.99^0.5,加工精度一下就上去了,成本成倍增长。蜗轮蜗杆我没用过,传动效率低,要看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累积造成的。假设一级的精度是0.99,增加一级就是0.99^2。如果要想达到两级为0.99,一级的精度要提高0.99 ...

原来如此,多谢多谢。我再综合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选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当时是怎么选的?是电机惯量选的太小了吗?

是的,寻标要半天,扭矩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寻标要半天,扭矩够了

原来如此,那这样的话,我电机惯量还是尽量搞大点,必须整到一比一以内去,成本先不考虑了。

网友:
看你选型的电机样本,上面有推荐的惯量比。

网友:
我了解到的是普通电机惯量比控制在30以内,进口控制电机控制在10以内,质量一般的控制电机控制在3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