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砂型铸造分型面怎样合理

楼主(2023-01-09):
铝合金铸件,采用手工砂型铸造,分型面该怎么设置,感觉都不好起模,需要制作很多内外芯,形状复杂。

网友A:
分段铸造后再焊接能行不

网友B:
这么复杂 的,怕是搞不出来

网友C:
你这个也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段铸造后再焊接能行不

那除了焊接,请问还有什么别的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 的,怕是搞不出来

害,搞不出来也得搞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也太复杂了,

是啊,能力有限,所以求助一下大家给点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段铸造后再焊接能行不

打咩

网友(2023-04-01):
消失模铸造行不行

网友:
壳型铸造 适合复杂的可以了解一下壳型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