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密封条用什么胶粘在金属上比较好

楼主(2023-01-09):
如题,做了个小储斗,盖子是金属对金属的。发到现场了甲方工艺才说是要密封。。打算改合页增加盖子和储斗之间缝隙,在中间加个贴一层硅胶密封条。这个密封条用什么胶粘在不锈钢上比较好?工人好操作也没有对硅胶有太大腐蚀性?,
或者干脆找合适尺寸的侧泡汽车密封条。。。。

网友:
用卡槽形式的,胶粘的大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掉!

网友:
如果介质一般的话可以直接用3M的单面海绵胶带,硅胶条很容易就变形脱落了

网友:
402胶就行,以前我们在铝板上粘橡胶就是用的402,粘的挺牢固

网友:
这种箱子不是都带密封条吗,IP防水等级要求啊
有点量的话可以找聚氨酯涂胶机,钣金厂有合作的

网友:
504粘聚四氟乙烯片

网友:
发到现场了甲方工艺才说是要密封

密封?那可是另外的价钱

网友(点评):
那要看先把活做得怎么样!?~~~~~~···.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要求不高的话,用硅胶胶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