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切割清单里单重和总重的单位不一致,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09):
(图片)

网友A:
工程图和零件图的单位要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和零件图的单位要统一

统一的,工程图里单中和总重的不一致。不是说工程和零件的

网友B:
这是宏程序写入的吧?修改过后要重新运行宏程序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宏程序写入的吧?修改过后要重新运行宏程序才行的。

感谢大哥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