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纸上的砂粒是怎么弄上去的?

楼主(2023-01-09):
砂纸的种类
砂纸按形状可以分为砂纸和砂带,砂纸就像我们用的纸一样,可以用手直接撕,砂带的反面一般是布料,适用配合打磨机器使用,也更加耐用。

根据不同的研磨物质可以分为,干砂纸,水砂纸,海绵砂纸。

干砂纸又叫干磨砂纸,它是以合成树脂为黏合剂,将碳化硅颗粒磨料粘贴在乳胶纸之上,砂粒之间的间隙较大,磨出的碎屑会自动脱落,不易在打磨过程中产生堵塞现象影响打磨,适用于打磨金属表面,木材表面,腻子和涂层,干砂纸一般选用特制牛皮纸或者乳胶纸。

水砂纸也叫水磨砂纸,耐水砂纸,磨料材质是碳化硅,纸基一般是牛皮纸,水砂纸的质感比较细沙粒之间的缝隙较小,磨出来的碎屑颗粒也较小,和水一起使用碎屑会被冲出来,从而不会影响砂粒的锋利度,水砂纸适合打磨纹理较细腻的东西,而且适合后加工,应用于石材打磨,五金加工,磨具加工,汽车打磨等行业中。

海绵砂纸又称海绵砂块,它是以海绵为基体,在海绵上植入研磨沙粒,其特点是柔软和富有弹性,吸水性强,可重复使用,广泛用于实木加工,金属不锈钢加工,机械制造等表面的打磨抛光。

砂纸的制造
砂纸作为最常见的打磨工具,主要由表面成千上万个磨料来完成打磨的,你知道砂纸上的沙粒是怎么固定上去的吗?一起来了解一下砂纸的制造过程。
把制造好的卷筒砂纸基体放在机器上打开,砂纸使用的基体有布,纸及复合基体,砂布基体进入机器后经过两个辊子间,会在砂布背面印上规格,尺寸,商标等信息。

带有印刷功能的橡胶辊子,同时将固化的黏合剂印刷上去,此时计算机会测量砂布涂层的密度,以让黏合剂达到最好的固化效果,再进行静电处理,涂好黏合剂的砂布被送入静电室中。

输送机把准备好的砂粒移到卷筒下,砂布上的静电与地面形成一个电场,当砂布经过时空气中的研磨砂粒由于静电的作用被吸到砂布上,为了能吸附足够多的砂粒砂布会反复进入静电室。

上面这个工艺就叫植沙,植砂又分为静电与重力两种
静电植砂是靠静电电场力吸上去的,优点就是沙的分布比较均匀,缺点是砂粒太大的话吸不动,砂粒越大就意味着电场力要增加,也就是要增加电压和电流,生产成本同时也增加了。

重力植砂就是沙从上而下铺上去的,优点是什么颗粒的砂都行,生产成本低,缺点就是砂不均匀,最后导致砂纸的锋利度和牢固度远不如静电植砂。
之后砂纸被送进一个大烤箱,随着温度的升高砂粒逐渐进入到固化剂里,刷上一层树脂固定,再把砂纸绕到卷轴上。

最后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裁剪

磨料目数
砂纸上的磨料都是人造砂粒,主要是碳化硅和氧化铝,共同特点是耐高温,耐磨,这成为制造砂纸的理想材料。

我们买的砂纸有粗有细,一般用目数代表砂纸的粗细程度,通常会把目数印在砂纸的背面,目数是根据1英寸长度上有多少个筛孔确定的,就表示有多少目,目数越大每英寸筛孔数越多磨料就越细,反之就越粗。

比如80目表示1英寸筛网上排列有80个筛孔,那么砂纸上标的80目就代表着这个砂纸用的磨料是80目筛网筛出来的。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选择合格的砂纸才能事半功倍的完成打磨,外观要求不得有缺沙,胶过厚,铺砂不均匀,边缘切边要整齐,无毛边等现象,还要根据打磨的物品选用对应型号的砂纸。

现在砂纸不但是打磨用的工具,还被用来创作出各种漂亮的砂纸画,砂纸粗糙的表面有利于颜料的附着,较深的底色能衬托出鲜艳的颜色,砂纸又找到了它发挥潜能的舞台。

网友:
砂纸的目数的含义是在1平方英寸的面积上筛网的孔数。应该不是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