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铝板平面度和平行度保证方案了解一下

楼主(2023-01-09):
PART 01 难题一:电永磁吸盘吸圆柱端面可行性判断
具体工况:在平面磨床上磨端面,直径还有20,磨量为单面15丝左右。直径50,高度最高120。

图1

思维启迪
A:侧面加高、力臂长了,因此不能用普通的电磁吸盘。用辅助导磁块后磨床电磁也可以吸。而且还不能一堆一起磨,到时候会有影响,零件相互吸附会影响零件的平行度。支撑架底板是导磁,上面的支撑最好还是不锈钢。

图2

PART 02 难题二:压铸件断丝锥解决方法

具体工况:高压铸件,压铸合金铝,纯铝,不含杂质,m4*14深,有小径要求,通止规。老是断丝锥,夹具稳定性测试过,丝锥试过很多牌子
YAMAWA,OSG等,程序也没问题,主要是压铸里气孔多,现在我们用的是合金的挤压丝攻基本解决,但成本很高。
思维启迪
A:让铸造把底孔直径3.3的预铸成直径3,用铣刀扩成3.3,再攻丝。既没有气孔也不断丝锥了,高压铸造一般的孔都是预铸的。
B:用带补偿的攻丝夹头,在机床上攻丝时把机床显示屏上的三个轴上的扭矩显示及力显示出来进行监控。

图3

B:要选刚性好的钻头和丝锥,铝件很多有预留孔,对我们实际加工反而增加难度。特别是钻头容易打飘,类似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选择平底钻或硬质合金材料刀具,大孔直接u钻。

PART 03 难题三:如何设计一个治具来保证铝板的平面度和平行度?

具体工况:从尺寸如上,3mm的平板上有指甲盖大小,2.5mm的凸起,大部分挖穿了。一开始用的是真空吸,飞大面,开粗内部结构,但是料下来变形1-2mm,没法加工。后面直接压着开穿,用仿形压板做,正反面,但是料件下来之后还是厚度有40-50条的变形(中间3.0,周边大概2.5-2.8),平面度也差的很。要求平面度6条,平行度6条。

图4

思维启迪
A:做一个与工件一样的钢板,厚6mm, 放在工件上面,压紧钢板开始加工。
B:这种大板子要不就是真空吸盘,要不就是双面胶配稀料。每次轻切削,90度方肩铣,下面辅助支撑前多顶几个点。
C:刀具用专用软材刀具,一定要锋利,两面加工去除余量要尽量一致,否则一面去多不易控制变形。想控制变形一是余量去除两面一直,再把程式路径优化每层路径方向相反会好点。
D:材料做去应力热处理,粗加工,再处理,再精加工。要效果好点,也可以毛坯进行去应力处理后直接冰冻吸盘加工。
如果您对上面的难题有相应的解决

网友:
大佬考虑的很全面

网友:
铝薄板加工是真的麻烦啊,我们这边经常会有遇到供应商送来的板子变形严重的,有些是加工的问题,有些是做完了他们拿去喷砂给喷变形的,头大的要命

网友:
最后一个铝板加工,很像SMT的载具

网友:
这几个我在别的网站看到过、现在没什么人气了

网友:
PART解决思路是对的,但是原因不一定是因为气孔之类的吧,铸件铸造表面本身强度应该就高一点,铸造的底孔尺寸精度、表面等应该也达不到螺纹底孔的要求,这应该是丝锥容易断的原因

网友:
第二条,我们这一般考虑用螺纹铣刀加工,会方便很多,单个孔价钱也要比丝锥便宜

网友:
这个图平行度基准A不需要加一个平面度吗

网友(点评):
看到了有一个垂直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