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完全定义怎么样设置

楼主(2023-01-09):
为什么有些人的草图像solidworks蓝色的不完全定义,黑色是完全定义,而我的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定义完全,各位大神是怎么设置的帮帮忙

网友:
CAD画多了把,这样建模

网友A:
至少先把两个中心线与原点重合吧?如2楼所述,SW草图不是CAD出图,如果必须要基准中心线,做两条从原点开始的线段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楼主使用的creo,这界面明显就不是sw界面

网友(点评):
是我疏忽了,cero中心线确实是这样,不过3D软件底层逻辑还是一样,草图应该标注的简洁,尽量避免过多的约束

网友:
没有弱尺寸,即为完全定义。

网友:
你这叫过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先把两个中心线与原点重合吧?如2楼所述,SW草图不是CAD出图,如果必须要基准中心线,做两条从原点开始 ...

是Creo,我平常用solidworks画图,solidworks草图里是有区分有没有定义的,Creo我不知道怎么看有没有定义完全,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点评):
creo也是有区分的,野火proe时代就有,不可能creo反而倒退了,可能是软件设置颜色问题(默认颜色方案或者自定义),再或者这是表示过定义了

网友(点评):
可以先删掉1/2个尺寸看看,不行再看看颜色设置

楼主:
我想设置成这样的,有尺寸标注就变颜色

网友(2023-03-19):
养成习惯啊,尺寸线和尺寸数字尽量不重叠是最起码的,要不然看着太乱了。
有闭合检查,应该也有约束检查吧,昨天刚开始学,还没熟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