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标注不显示螺纹规格

楼主(2023-01-09):
sw出工程图时螺纹孔可以标注出螺纹规格,但是外螺纹显示了螺纹线却标注不出螺纹规格,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怎么证明外螺纹是标准的螺纹?

网友B:
异形孔向导和装饰螺纹线是不同的。标注不智能,需要人脑辅助。

网友C:
此处的螺纹不是应该用外径来表示吗?应该标外径,然后手工把直径符号改成M

网友D:
sw2020实测可以,标注的时候选的也是小径,但是自动就变成M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处的螺纹不是应该用外径来表示吗?应该标外径,然后手工把直径符号改成M

sw20版还有之前的15版都是可以直接标注显示螺纹规格的,不要手动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2020实测可以,标注的时候选的也是小径,但是自动就变成M8了

对,但是我装的18版只能标注出螺纹孔,外螺纹标注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形孔向导和装饰螺纹线是不同的。标注不智能,需要人脑辅助。

20版可以的,公司里用的20版,我自己用的18版就不可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证明外螺纹是标准的螺纹?

用装饰螺纹线表示的

网友:
20版可以

网友E:
你用的智能尺寸标的,不是用异性孔标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智能尺寸标的,不是用异性孔标注的吧

外螺纹,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