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差=什么意思?

楼主(2023-01-10):
图纸上形位公差符号是个=号,不知道什么意思,哪位知道帮助讲解一下哈图纸是齿轮轴,符号位置是轴承位

网友:
问图纸所有者。
这基准符号有意思,竟然还有俄文字母?

网友(点评):
嗯嗯,俄罗斯图纸

网友A:
没见过=号的,那个怀疑标的是圆度和直线度

网友:
好大个家伙

网友:
不需要基准的形位似乎只有直线度和平面度、圆度和圆柱度,猜测可能直线度(才发现这轴很大啊),至于为什么是=,根据基准代号的奇怪字符,也许是因为乱码(字体丢失,导致符号显示不正确)
比较奇怪这里轴承怎么安装?难道是剖分的?

网友(点评):
不是乱码,这个是客户PDF图纸,其它形位公差符号都正常,是轴瓦

网友(点评):
PDF转换时也可能有字体问题,基准代号弄成这么奇怪的符号很难理解的

网友(点评):
俄文图纸就能理解,不过还是有点怪,类似中国人画图把基准命名为甲乙丙丁

网友:
//躺平=
躺平的平行度?
从位置看直线度、轮廓可以。

网友:
乱码吧,转到PDF字体缺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号的,那个怀疑标的是圆度和直线度

圆柱度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那只能要么问画图者, 要么只能自己去了解毛熊的画图标准了,国标和ISO是没这个符号的。
这种大件加工也是有点好奇啊

网友(点评):
是人字齿轮轴,别的都不难,人字齿有点难度

网友:
看到了标题“行为公差”我才进来的

网友:
如果没猜错图纸右下角应该有标题栏,标题栏里应该有规范号,那个规范号应该有关于形位公差的解释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圆柱度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是圆柱度,那上面那个圆度就标错了,圆柱度很难保证的情况,可以标圆度加直线度来代替。不过这个是俄罗斯图纸,可能=号有含义的。

网友:
加工费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