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请教关于方法兰的下料问题

楼主(2023-01-11):
在国企干的时候方法兰都是用4块板拼焊的,到了私企不管大小、厚度都是激光直接下料,到底哪种成本更低呢?个人认为还是拼焊节约成本。

网友A:
拼焊节约成本,私企不应该更要节省成本吗?很奇怪

网友(点评):
可以套点更小的件

网友:
是我肯定选激光下料

网友:
看大小,我们一般是300以内激光,300以外拼焊

网友:
根据厚度大小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焊节约成本,私企不应该更要节省成本吗?很奇怪

私企没有工艺科,车间怎么快怎么来。

网友:
绝对激光下料最优解,有孔就激光引下孔即可,完了回来自己攻丝,打个沉头,自己焊接。不过有时候激光割孔割不干净,可能需要自己电摩再把一些小疙瘩磨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