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细管和大体积黄铜如何焊接

楼主(2023-01-11):
请问这种焊接如果实现,我大概画了个示意图,管子为不锈钢管外径3.2mm,内径1.3左右,管架为黄铜材质,
管子插入黄铜架孔后内部有锡焊接,外观整洁,无额外锡残留,请问这种焊接如何实现
我初步问过维修空调的,也让他操作过,失败了,他表示黄铜体量很大,用焊枪的普通焊接方式,无法做到黄铜整体加热,
温度无法同步,而且材质不一致,焊剂根本就沾不上去,所以以安装维修空调铜管的方式根本行不通。

补充内容 (2023-1-11 14:32):
我对焊接也不了解,可能对专业的人来说是很好解决的,按我的了解,大致是装配好后,即不锈钢盘管两端插入黄铜架孔后,整体放入高温箱加热至一定温度,然后加焊剂熔进缝隙.

补充内容 (2023-1-11 14:33):
但如何做到焊接周围非常干净整洁,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有可能焊好后周围都流有焊剂,然后再次喷砂处理掉多余的焊剂,这个部件是英国进口的,国内目前是没有的。

网友:
用别的办法加热了黄铜块再焊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给不锈钢上镀上镍之类的东西,再和铜焊接

网友B:
卖铜管的也有很多,为啥一定要用不锈钢管...

网友:
异种金属焊接是很难的

网友C:
直接把设计改掉,换成螺纹连接的标准件不行吗?

网友:
先把不锈钢管搪上锡,清洗干净,再钎焊就可

网友D:
不锈钢和黄铜是可以锡焊的,没问题。但是要把不锈钢表层的氧化层去掉,不然焊不上的,没有氧化层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和黄铜是可以锡焊的,没问题。但是要把不锈钢表层的氧化层去掉,不然焊不上的,没有氧化层没问题的。

如果保证焊料不流到外面,可以做到孔周围都干净和整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设计改掉,换成螺纹连接的标准件不行吗?

看下实物,它的空间很小,螺纹连接可能有难度,不锈钢管外径就3.2左右,这个地方空间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铜管的也有很多,为啥一定要用不锈钢管...

这个管子里会长期存有水,东西是厨房用具,如果用铜管,长期恐怕会氧化,对身体健康不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保证焊料不流到外面,可以做到孔周围都干净和整洁么?

可以啊,控制焊锡用量就好,而且焊锡就算流出来了也很好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给不锈钢上镀上镍之类的东西,再和铜焊接

关键是如何保证孔外围的整洁度和干净,焊剂不会流到其他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下实物,它的空间很小,螺纹连接可能有难度,不锈钢管外径就3.2左右,这个地方空间很小

感觉螺纹连接是比较好的选择,可以加个弯头,不锈钢管直接插到弯头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螺纹连接是比较好的选择,可以加个弯头,不锈钢管直接插到弯头里就可以

如果这个可以实现安装,那在功能上是满足的,但是至少在一点上不足,那就是部件的整体简洁度和美观度较差,工业感太强,部件看着太突兀,不美观。

网友E:
有个想法
搞个过度配合,铜孔开的小一点,把管子放液氮或者工业冰箱里冻一下,两个插上。管子外面加一个包胶头或锡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想法
搞个过度配合,铜孔开的小一点,把管子放液氮或者工业冰箱里冻一下,两个插上。管子外面加一个包 ...

恐怕不太好操作,这种适用于简单销子或轴承,它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盘管,两端的尺寸和方位肯定做不到理想的精度的,所以是对不上黄铜架那两个孔的,即使一个插入孔,另一端就有偏差,这偏差可能是毫米级别的,所以你说的方案,恐怕不太好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恐怕不太好操作,这种适用于简单销子或轴承,它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盘管,两端的尺寸和方位肯定做不到理想的 ...

看了你拍得照片
不是螺旋得么
而且这么细,调节应该不难吧

楼主:
我对焊接也不了解,可能对专业的人来说是很好解决的,按我的了解,大致是装配好后,即不锈钢盘管两端插入黄铜架孔后,整体放入高温箱加热至一定温度,然后加焊剂熔进缝隙,但如何做到周围非常干净整洁,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有可能焊好后周围都流有焊剂,然后再次喷砂处理掉多余的焊剂,这个部件是英国进口的,国内目前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拍得照片
不是螺旋得么
而且这么细,调节应该不难吧

外径3.2,内径1.3,两侧壁厚达1.9左右,材质是不锈钢,用手几乎是掰不动的,即使能掰动,无法掰出精度,即使用机器和工装,达到一定尺寸,不锈钢是会回弹的,两端的尺寸和形位公差是做不到几丝的,甚至半个毫米都做不到,所以装配的时候,只能一个孔插入,另外一端再手工或机械工装抓紧后怼到黄铜架孔内,而且插进去的时候可能都不是非常垂直的,是有点斜的插入的,如果孔都比毛细管小,这装配恐怕实现不了,只有孔比毛细管大概大0.3左右,可能容易插进去,而且盘管两端装在黄铜架的状态时有点憋着的,就是因为盘管两端尺寸做不到理想,然后再用焊剂熔进缝隙。

网友F:
如果是锡焊的话是不是可以参考电路板的工艺,锡膏涂好,回流焊机走一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管子里会长期存有水,东西是厨房用具,如果用铜管,长期恐怕会氧化,对身体健康不利

管架为何不用不锈钢,用黄铜?管架不接触到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架为何不用不锈钢,用黄铜?管架不接触到水吗?

其实用不锈钢应该也是可以的,但这个部件原装就是黄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架为何不用不锈钢,用黄铜?管架不接触到水吗?

管架也能接触到一些水,但是这个可能不太好镀表面了,否则理想也要有个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锡焊的话是不是可以参考电路板的工艺,锡膏涂好,回流焊机走一圈。

这个方法我去了解和学习下,看看可行不,谢谢!

网友:
真空钎焊了解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用不锈钢应该也是可以的,但这个部件原装就是黄铜的。

没看出用黄铜的必然性。而且价格也不菲。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管架也能接触到一些水,但是这个可能不太好镀表面了,否则理想也要有个表面处理

你要根据工况,功能来选材。

给我的感觉,黄铜件是发热体,充分利用铜的导热优势;同时,不锈钢盘管走循环水,也是为了热交换。

但存在明显矛盾,铜和水接触,

所以建议老哥,不如管架也上不锈钢或者铝,就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出用黄铜的必然性。而且价格也不菲。

有一点肯定,那就是黄铜好切削,易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根据工况,功能来选材。

给我的感觉,黄铜件是发热体,充分利用铜的导热优势;同时,不锈钢盘管走 ...

这个件呢不清楚原装是不是黄铜铸件,外形是直径60左右,高70左右,中间需要切除很多材料至大概直径20,
总之来说,不锈钢也是可行的,就是加工费时一点,还有黄铜铸件和不锈钢铸件之间的成本区别不是特了解,
如果是不锈钢,没有铸件,从圆棒车到成本尺寸,那成本是相当大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件呢不清楚原装是不是黄铜铸件,外形是直径60左右,高70左右,中间需要切除很多材料至大概直径20,
...

铝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铝如何?

就是不清楚铝和不锈钢毛细管可以焊接么,如果可以解决,应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