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结构十字轴夹具方案

楼主(2023-01-11):
本周为大家带来的是三通结构十字轴夹具方案、平行钳材料选择可行性判断以及大批量产品平面毛刺快铣方案。

PART 01 三通结构十字轴夹具方案
具体工况:内外螺纹同轴度是0.02。

▲ 图1

思维启迪
A:新床子,卡头也新的时候,拿修爪器夹好了镗三爪,车一边再倒头,同轴度能做到1道。但是稳定性没那么好,做的量大了之后,随机挑能有3道的。

PART 02 平行钳材料选择可行性判断
具体工况:用65Mn,图中的1.7mm厚度,是否需要改动。注:7075的话,1.7厚度,涨开,回弹没问题。

▲ 图2

▲ 图3

思维启迪
A:1.7的厚度有点薄了,容易断裂和张开。

B:可以用65Mn代替7075,做热处理没问题,毕竟行程不大。

PART 03 大批量产品平面毛刺快铣方案
具体工况:台钻和小车床,螺纹钢的硬度。

▲ 图4

▲ 图5

思维启迪
A:用钨钢刀,台钻可以倒角那个平面,X轴Y轴直线加工,小车床可以倒角那个半圆。

B:割一个夹头夹住就可以车了,夹头定位处理好。

网友:
那种自动分度卡盘精度够不够,,,,

网友(点评):
够,大批量生产用的都是那个~

网友:
多通接头可以做一个通用车床多通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