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杯保温性检测

楼主(2023-01-11):
如题,现在想做一套无水检测保温杯保温性。初步想法杯内加热,检测杯内温度。
再检测杯体外部温度,进行数据对比。
现难度在如何在杯内加热,请教一下直接用加热棒是否可行。
注:GB里面检测主要是加热水,12小时后再检测杯内温度

网友:
没见过,蹲一下

网友:
为啥不用水?

网友(点评):
用水也考虑但是实际来的慢,而且水处理不干净会有风险,产线使用,要快、简单

网友:
不按照标准检测,你这个检测结果客户能承认吗?你这个按什么规则抽检还是全检

网友A:
不用热水,那就用外部鼓入热风

网友(点评):
我这边有个测试用的是鼓热风,用的是热风枪的电阻丝,但是寿命坚持不了多久。大佬还有什么鼓热风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热水,那就用外部鼓入热风

PTC+轴流风扇

网友:
可在杯内放一个外表干燥的热囊,热囊里可装热水,热油,热的颗粒等,这样就不污染杯子了

网友:
既然已经有检测标准了,为何不按照检测标准的要求来做检测。
自己想的检测方法是否获得认同,还是个未知数

网友(点评):
GB的检测时间长,风险大。不适合产线检查。

网友(点评):
但是不按照GB的要求来做,认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