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连接减速机后设计调速范围?

楼主(2023-01-11):
设备要求转速9转到50转每分调速,减速机电机选型时候 是否要输出转速5转到55转这样?选9转到50转会不会实际实现不了? 变频电机调速转速低了输出转矩就会变大是吧

网友:
一般都是恒转矩的,50HZ以下

网友:
问网友有个屁用,问电控。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减速比多少啊!?
要尽量保证变频电动机在正常运行频率间运行!

网友(2023-02-17):
输出转速这个参数我觉得是个次要条件,除非不要求负载,所以只要能满足上限转速就行。变频的话可以超频使用,电机加强冷风扇就行,低转速是横转矩,选多大电机就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