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的不一致的许可号码

楼主(2023-01-11):
我把solidworks升级成2021版本,一打开就是下面这样,卸载了重装也没用,这该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是新老版本的许可证冲突了估计

网友:
重新破解一下

网友:
注册器有个清除所有注册信息的选项

网友(点评):
如果新版(2021)的没有(没用过),旧版的(2020或更早的)肯定有

网友A:
是不是你杀毒的时候把破解软件给杀掉了,可以看看隔离区有没有你的破解软件

网友B:
今天早上刚搞定  法一+法二,搞定了【sw20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杀毒的时候把破解软件给杀掉了,可以看看隔离区有没有你的破解软件

我试试

网友:
昨天新装SW,也遇到过,发现根本原因是复制破解文件到安装盘时,没覆盖好,你看看你安装位置里是不是有2个子SolidWorks文件夹。最后也是按照6楼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早上刚搞定  法一+法二,搞定了【sw2022】

2022有什么值得安装折腾的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22有什么值得安装折腾的亮点?

还没发现有啥亮点。
忙的时候怕一下整瘫痪了,年底手头事情少些,就折腾一下升个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