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角度尺还不会用?这份使用教程请收下

楼主(2023-01-11):
万能角度尺又叫角度规、游标角度尺,它是利用游标读数原理来直接测量工件角或进行划线的一种角度量具。适用于机械加工中的内、外角度测量。读数及使用方法详见下文:

万能角度尺的读数及使用方法

测量时,根据产品被测部位的情况,先调整好角尺或直尺的位置,用卡块上的螺钉把它们紧固住,再来调整基尺测量面与其它有关测量面之间的夹角。

这时,要先松开制动头上的螺母,移动主尺作粗调整,然后再转动扇形板背面的微动装置作细调整,直到两个测量面与被测表面密切贴合为止。然后拧紧制动器上的螺母,把角度尺取下来进行读数。

一、测量0°-50°之间角度

角尺和直尺全都装上,产品的被测部位放在基尺各直尺的测量面之间进行测量。

二、测量50°-140°之间角度
可把角尺卸掉,把直尺装上去,使它与扇形板连在一起。工件的被测部位放在基尺和直尺的测量面之间进行测量。

也可以不拆下角尺,只把直尺和卡块卸掉,再把角尺拉到下边来,直到角尺短边与长边的交线和基尺的尖棱对齐为止。把工件的被测部位放在基尺和角尺短边的测量面之间进行测量

三、测量140°-230°之间角度

把直尺和卡块卸掉,只装角尺,但要把角尺推上去,直到角尺短边与长边的交线和基尺的尖棱对齐为止。把工件的被测部位放在基尺和角尺短边的测量面之间进行测量。

四、测量230°-320°之间角度

把角尺、直尺和卡块全部卸掉,只留下扇形板和主尺(带基尺)。把产品的被测部位放在基尺和扇形板测量面之间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