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ks模型轻量化

楼主(2023-01-11):
最近一直在接触整厂的三维建模,但是每次粗略建完模型以后文件就已经75MB了,不仅打开慢而且还会出现建模错误(原模型是正确的,打开就出问题了)。而且因公司规定只能使用solid works2016,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轻量化模型的思路或者说提高打开速度减少建模错误的方法啊。拜谢!

网友:
细节减少些

楼主:
已经减到快不认识了主要是。。。。

网友A:
只要外形,把设备里面得配件都压缩掉

网友B:
75M就卡了嘛,动不动一个G起步的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M就卡了嘛,动不动一个G起步的怎么整

所以求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外形,把设备里面得配件都压缩掉

目前已经是这样了,所以。。。。

楼主:
哈哈公司给配的,而且4080显卡也搞不起啊

网友(点评):
教你:找个榔头,对着屏幕打,就好了!

网友:
电脑有点不行啊,才75M就......

网友:
这明显是电脑问题啊

网友:
单个零部件?

网友C:
75M就卡得不行,这个妥妥的电脑问题,不过有几个思路可以帮帮你
1、装配体尽量变零件,删除内部多余实体
2、关掉切线,只保留外形,反正渲染出来图片一样的
3、实体多的,后续不用编辑的,直接改成曲面造型,外观一样,但是文件大小大大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M就卡得不行,这个妥妥的电脑问题,不过有几个思路可以帮帮你
1、装配体尽量变零件,删除内部多余实体
...

谢谢大佬的建议,我去学习下

楼主:
好的 我百度看看

网友D:
换电脑吧,一般大型装配体打开就是轻量化设置的,如果还不行画图的时候点下模糊装配体,特征少一点,稍微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脑吧,一般大型装配体打开就是轻量化设置的,如果还不行画图的时候点下模糊装配体,特征少一点,稍微快 ...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
只看外观的话,可以试试将零件保存成stp,再装进去,
当然最好是换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