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上料 还有没有其他优化方式

楼主(2023-01-11):
现在是想换一种方式上料,单排上料不用考虑磁极类似这种的,又可以一次性放很多磁铁人不用来时不时的放一下磁铁,直接一长排磁铁的方式什么的,磁铁的动力是前面压入工位那边有个磁铁把后面的磁铁沿路吸过去,压一个就吸过去1个,目前这个东西运行了段时间这个磁铁送料的部分稳定性不怎么行。有没有什么成熟一些的送料方式。
这里的磁铁看到的是一整盒,但是有的时候里面会出现少一排或者磁极错一位的情况,导致伺服电机在推压磁铁的时候出错报警

理论是一次推2排,一排正,一排负,实际可能只推出来一排或者推出来的两排磁极不对,然后前面的转盘位置会卡住的情况
转盘底下是个旋转气缸,有的时候好像转的不到位,磁铁直接卡死在轨道上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在设备上充磁,料箱里放的都是没有磁性的。或者来料带磁性,但是极性有错的,可以先消磁然后充磁,这样就不用担心极性问题了。

网友B:
看着像新能源电机转子铁芯组装磁铁,这类好像已经又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在设备上充磁,料箱里放的都是没有磁性的。或者来料带磁性,但是极性有错的,可以先消磁然后 ...

消磁又充磁这个目前实现不了,来料是就是整盒3840颗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新能源电机转子铁芯组装磁铁,这类好像已经又标机了

不是新能源,但是就是电机上的压入8颗磁铁,简单点的可以一条直线放一排磁铁,但是这样就需要平凡上料,有没有这种磁铁大批量的上料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磁又充磁这个目前实现不了,来料是就是整盒3840颗磁铁

买无磁的、没充磁的料

网友C:
先做磁铁的单排分离,再整理磁铁磁极方向,弹匣性分离才能保证磁铁不会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做磁铁的单排分离,再整理磁铁磁极方向,弹匣性分离才能保证磁铁不会翻转

这个其实就是通过转盘2排变1排的方式了,就是稳定性还是不行,3840颗磁铁运气不好会 卡住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