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缸杆的材料选择及淬火工艺

楼主(2023-01-11):
项目是要求将两个轴套压入工件内部,通过压力数据得知,杆子约承受了7吨的力,在螺纹处产生断裂;油缸杆材料是Gcr15,高频淬火HRC48-52。查螺栓等一些资料,M24,8.8级别的螺栓可以承受20吨的拉力,请问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我的选材和热处理问题出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23-3-6 17:28):
经历几十次使用,都是螺纹拉坏,应该是螺纹车制不太好,现在换为标准的全螺纹12.9级丝杆,情况有所好转,目前还在使用中

操作工艺

操作工艺

油缸图纸

油缸图纸

断裂处

断裂处

网友:
是不是螺纹处应力过大

网友:
看着有点像挖机大臂,不懂,围观

网友:
圆角倒大一点,算一下力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A:
1. 两个钢套不应该同时压,这样会造成形位公差螺积过大,压力会传导到一个地方,造成应力集中;

2.如果需要压力很大,零部件又比较硬,可以把卡板做个扰性的,在压的时候有一个定的灵活度,要达到的效果同1;

3. 如果1/2不解决,材质硬度和压力提高也不是个好办法;

网友B:
实际不仅仅承受拉力吧,没有剪力以及弯矩?

网友:
楼主怎么没出来

网友:
同意六楼的观点,有缸杆实际承受的不仅仅是拉力,杆子没有导向实际运动过程中可能会有倾斜,另外周涛与工件应有导入面

网友C:
这种挖机轴套应该时液氮冷却安装,这种安装方式工装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D:
不考虑受力的大小的情况影响,不清楚你们是否从断裂的零件,判断出是脆性断裂、塑性断裂、疲劳断裂等哪一种形式?仅从这根杆件的细节部分和热处理来说。

个人觉得有一下几点可以优化:
1、杆件的结构可以如图,优化一下。
尽量从零件的结构上减少应力集中,减少产生裂纹的可能。

2、如果前面没有调质等热处理,高频淬火HRC48-52,
在台阶处很容易应力集中,大大增加了断裂的可能性。
如果整体热处理淬火、回火,将硬度适当降低到HRC38-42,
比只有高频淬火效果要好。
不清楚你需要这么高的硬度是为了螺纹耐磨吗?
还是只是为了让杆件保持外硬内韧?
如果想保持外硬内韧,通常是调质保证HRC28-32,
再高频淬火HRC48-52。

以上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两个钢套不应该同时压,这样会造成形位公差螺积过大,压力会传导到一个地方,造成应力集中;

2.如 ...

客户要求必须要同时压装,

网友(点评):
预装分开装,最后同时装,或分开装好后,同时装一下,也可以理解为是最后是校正同轴度;工艺安装上出现问题也不能死磕; 一步到位肯定好,报废率高,或对零部件有损失,也不行

楼主(2023-03-06):
引用 网友B:
实际不仅仅承受拉力吧,没有剪力以及弯矩?

弯矩几乎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受力的大小的情况影响,不清楚你们是否从断裂的零件,判断出是脆性断裂、塑性断裂、疲劳断裂等哪一种 ...

已经做了几十次试验,发现杆子几乎没有断裂,但是螺纹经常被拉坏。也有可能是螺纹车制不规范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挖机轴套应该时液氮冷却安装,这种安装方式工装设计就有问题.

客户从来没有用过液氮装配,可能是有什么细节,他们设计的准则就是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