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硬度,45号钢

楼主(2023-01-11):
成品图纸上标注,调质HB235-300???  客户直接测量成品对吗?
有网友说:
那个调质技术参数是过程参数,属于工艺范畴,调质后面还有回火,为什么硬度是个范围,就是回火温度控制是个范围,温度范围对应着硬度范围,没有人图纸会去标注一个过程中的硬度,除非是工艺图纸,成品零件只标注你想得到的最终零部件尺寸和硬度就好了!!!

网友的话正确吗????

网友:
调质是淬火后高温回火,已经包含回火了,不是调质后面再搞回火

网友:
调质=淬火+回火。

网友:
产品图纸标注的要求就是最终要求,客户验收肯定也是根据图纸验收。

网友:
调质是过程控制的,成品检验会破坏零件表面

网友:
40-45HRC

网友(点评):
没有这么硬吧,就30-35HRC左右

网友:
调质实际上就是淬火后再回火

网友:
二楼说的  调制确实是淬火+高温回火

网友:
45淬透性低,如加工余量大的话,成品表面硬度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