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料选料、上料方式~~~~~~···.

楼主(2023-01-11):
(ง •̀_•́)ง
有一个配件,
细长条形约200mm,
一头有结构的方形5mm3大头
(类似火柴棍的形状)。
(,,•́.•̀,,)
这种物料有怎么方法能排序上料,
统一大头向上的状态供料!?
或者能平行排列,
大头都在统一的一边位置。

网友A:
从重心去考虑,头重脚轻之类的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重心去考虑,头重脚轻之类的入手

(,,•́.•̀,,)
是这样想的,
但具体怎么实现!?
…(。ó̩̩⌓ò̩̩).゜。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B:
好做,振动盘厂家会给你方案

网友(点评):
(,,•́.•̀,,)有可靠的振动盘厂家吗!?

网友:
实现的方法很多,自动化称为定向。大致利用重力,大头朝下,然后180度翻转,就可实现你的需求。你不懂,直接定制个振动盘就好,跟螺钉,铆钉定向一样,成熟工艺

网友(点评):
…(๑╯ﻌ╰๑)=3这个配件的‘尾巴’比较长,而且还是偏软的定向、排序 、供料,有点困难,怕不稳定。。

网友(点评):
螺钉上料中有种气吹的,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
这种特征明显的,振动盘很容易

网友:
自动上料:

网友:
定制振动盘

网友C:
振动盘可以实现
之前再展会上和一家日资振动盘聊过类似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可以实现
之前再展会上和一家日资振动盘聊过类似项目

(ง •̀_•́)ง
噢!?
有相关商家的联系方式和资料吗!?

网友:
日本那家联系方式没找到
这个也是做振动盘得,你可以问问看
也可以直接再论坛里发帖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做,振动盘厂家会给你方案

正解

网友(点评):
(๑•́‧̫•̀๑)让您这么说,感觉有希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ง •̀_•́)ง
噢!?
有相关商家的联系方式和资料吗!?

不用考虑其他了,振动盘供料

网友D:
搜一下筷子分头的视频,调整中心位置,重心自然就分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筷子分头的视频,调整中心位置,重心自然就分出来了

实现方法有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筷子分头的视频,调整中心位置,重心自然就分出来了

这个配件塑胶材质,
质量轻,整体软,
在机器中可能会发生形变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筷子分头的视频,调整中心位置,重心自然就分出来了

筷子是规则体,公差小。比较适合重心筛选。

lz这个塑料物料,不适合重心筛选,

振动盘是常规思路,可能有点小贵。

如果是高手,不用振动盘,也能干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筷子是规则体,公差小。比较适合重心筛选。

lz这个塑料物料,不适合重心筛选,

(ง •̀_•́)ง
我在想到的,
就是反复 高处抛撒自由降落,
有一定概率‘尾巴’ 向下落进对应模具里。
…(。ó̩̩⌓ò̩̩).゜
但也没有这种参考方式,
也是心里没把握~~~~~~···.

网友:
如果产品表面可以抓取,且成本预算能接受,可以考虑上一个四轴机器人(有角度可以考虑5轴机)搭配视觉,用吸盘或者夹爪做自动抓取,可以做到产品的皮带线不停顿,机器人随线抓,而且一套系统可以用不同的型号产品,后期改造也有较大空间

网友(点评):
(๑•́‧̫•̀๑)机器人抓取、相机识别,那么这个过程時间是多少!?

网友:
可以用飞拍的,没有停顿

网友:
200长的用振动盘不搞笑吗,用料仓上料的方式,整成一条线,在移动过程中再识别头的方向,纠正方向就好了

网友(点评):
╮(╯_╰)╭有一端大头的区别,还有正反面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