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直线轴承,这样用可有问题啊

楼主(2023-01-12):
不知道,直线轴承这样用可有问题

楼主:
有限位杆,我隐藏了

网友A:
导向杆和直线轴承一般只做导向用,如果负载较大考虑使用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向杆和直线轴承一般只做导向用,如果负载较大考虑使用直线导轨

不考虑机械自重,实际负载5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机械自重,实际负载5公斤

推荐直线导轨

网友B:
两个蓝色边的部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一起移动吗?为什么不加一个零件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蓝色边的部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一起移动吗?为什么不加一个零件连起来?

有连杆,隐藏了

网友C:
估计导杆会有变形,运动时会有不卡点

网友:
蓝色部分你要连起来就不要用四个直线轴承了,用两个就够了。

网友:
这种用法也有看过

网友:
建议用直线导轨

网友:
考虑总长,负载是否会导致晃动
加工安装时如何保证两条导轨平行其他应该没啥

网友:
轻载没问题

网友:
负载不重要求不高的时候完全没问题,要求高就上直线导轨比较省心。

网友D:
没有问题,同步带传动基本上属于轻负载的情况

网友:
轻载,动作不频繁没精度要求可以用。不过我一直就排斥直线轴承,觉得那玩意就不应该发明出来

网友:
以前遇到过直线轴承因为会受到一定的扭转力矩,方法兰与轴承部分脱开的情况。解决方式是在直线轴承的安装板上焊一段圆管内径与直线轴承外径间隙配合。。。土办法。。也可能是买的轴承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题,同步带传动基本上属于轻负载的情况

不认同你说的同步带传动大多都是轻载

网友:
轻载可以

网友E:
负载大吗,有冲击吗?我上次弄了一个,冲击太大,最后还是换成了直线导轨和滑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机械自重,实际负载5公斤

加上直线导轨会不会更好,减轻直线轴承受力

网友:
负载轻,也可以这样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机械自重,实际负载5公斤

负载包括但不限于负重,还有速度,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上直线导轨会不会更好,减轻直线轴承受力

还有其他结构,考虑到只做个往复运动。。没选这个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导杆会有变形,运动时会有不卡点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大吗,有冲击吗?我上次弄了一个,冲击太大,最后还是换成了直线导轨和滑块

5公斤。。行程7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包括但不限于负重,还有速度,频率,,,,,

往复,设计频率节拍3秒一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往复,设计频率节拍3秒一次

玄,很玄。

上线轨,万无一失。

网友(点评):
3秒一次,能坚持一个星期都悬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玄,很玄。

上线轨,万无一失。

为什么。。。用滑轮会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玄,很玄。

上线轨,万无一失。

直线轴承是不能做快速往复运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结构,考虑到只做个往复运动。。没选这个直线导轨

确实,好的直线导轨一根也挺贵,多来几根也不实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轴承是不能做快速往复运动吗

可以的,但是水平运动时两端支撑,中间会有往下的变形

网友:
负载不高,精度不高额可以这搞,可以把缓冲器取消了,设置2个极限开关,防撞击的话,两端用优力胶就行

网友:
不管你负载多大,这个结构,滚珠和轴一直磨的都是一个地方,轴会有沟,滚珠也会被磨,就看你哪个更耐磨。长期使用下去有一个部件磨损严重到时候还是会卡的

网友:
条件不够,感觉还是直线导轨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