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搅拌轴如何密封

楼主(2023-01-12):
以前没怎么接触过。这个搅拌轴的位置,厂家新要求是要密封,目的是防止斗内液体挥发成有毒气体。准备重新设计整个搅拌斗盖子,轴承直接安装在盖子上面,上面轴承安装板空间实在不够也可以掉。密封靠什么结构密封比较好? 上面防护罩里是带传动,因为上空空间不足,没有用电机直连的方式  搅拌转速500r/min......

网友A:
可以用皮老虎+卡箍 ,

皮老虎材质选橡胶的,

网友(点评):
不行,这个似乎是吃的,做吃的。食品机械

网友:
看能否再轴端采用迷宫或者盘根密封
或者直接做个罩整个罩进去打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皮老虎+卡箍 ,

皮老虎材质选橡胶的,

皮老虎是啥?

网友:
磁钢结构

网友(点评):
磁钢密封结构,你大概多大扭矩

网友:
一般搅拌机这里都用盘根吧 铁氟龙

网友:
风琴罩类似的东西

网友:
这有毒气体从头到尾都不做收集?做收集的话那就搅拌全程进行收集,搅拌缸内做负压,那个位置密封就随便应付一下

网友:
选用橡胶轴套密封

网友:
反应釜轴密封了解一下,,,,你这就是小儿科。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磁力耦合器

网友:
这个没有压力,怎么方便怎么来啊!

网友:
盖板+旋转径向油封

网友:
HG T2098-2001  可以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这个罐子的盖应该做成两部分,合页连接,一部分螺钉锁到罐子上,另一侧活动的可以打开。固定一侧焊接管子的法兰和放搅拌轴的轴承,电机直联,用转角减速机加电机空间不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