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以原有的模板的基础上制作另几个大小不一样的模板?不想重做.

楼主(2023-01-12):
已经有A4 了,想要快速做剩下的

网友A:
做模板都要偷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模板都要偷懒吗

提高工作效果

网友:
到网站上下载一个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改好的标题栏复制到别的模板,替换即可。

网友:
一、复制原来模板
二、打开模板以后设置图纸大小(注意图纸比例要1:1)
三、编辑图纸格式,调整图框大小,移动标题栏到规定位置

网友:
淘宝买现成的,那样更快

网友:
好像是有点懒!
正在学习中……

网友:
还能在淘宝上买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