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链条欧标日标国标的区别是啥?

楼主(2023-01-12):
各位前辈:
  请教下,链轮链条,欧标、日标、国标有区别?
  新设备想用一款惰轮是米思米的,欧标停售了,有日标的卖,我看到下载的3D也一样,客服却说无法相互替代。
  我看堕轮的齿厚T,分度圆D0大小,齿顶圆大小,都一样,个人感觉C-DRC08B-19-20  (欧标)应该可以被DRC40-19-20(日标)替代,客服却说不行。
  不想更换,因为好几台设备都用的这个配件,还有备件(数量不足)。新设备如果改用其他的,而无法通用的话,会影响后面维修。因为管理没那么细,要是欧标日标混了,维修人员一换拿错了,出现各种问题,可能无法追溯到原因。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到管理上。
所以我需要先确认尺寸都一样,为啥不能混用,实在不甘心直接变更。最后实在不行连同大小都换了,方便区分,但这是最后的路。

  对了 ,使用场景: 输送带  和 上下升降门 都有。

补充内容 (2023-11-23 09:30):
4楼正解:
欧标08B ,日标40(也称为08A)
08B和08A的主要区别在于,链条滚子直径不一样。
08B的滚子直径为Φ8.51
40(08A)的滚子直径为Φ7.95

本贴自此关闭

网友:
只要你不想花钱,客服就说不行,道理很简单的

网友:
链轮节距上有差别

网友(点评):
正解 我下载的米思米08B图档 滚柱是7.92 实际现场量的确实是8.5。谢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评论错楼层了 节距一样

网友A:
不一样
看你选的链轮的代号,我理解为两种链号。
欧标08B ,日标40(也称为08A)
08B和08A的主要区别在于,链条滚子直径不一样。
08B的滚子直径为Φ8.51
40(08A)的滚子直径为Φ7.95
所以08B的链条不能用在40的链轮上。

网友(点评):
正解,A系 B系就是链条的滚子直径不同,节距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
看你选的链轮的代号,我理解为两种链号。
欧标08B ,日标40(也称为08A)

还是不知道为啥不能   粗一点细一点  有啥不一样吗  齿打在上面有啥不行的  打不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知道为啥不能   粗一点细一点  有啥不一样吗  齿打在上面有啥不行的  打不上吗???

链条滚子直径尺寸相差太大。
会直接出现两个不良状态。
1.滚子直径太大,链条盘不上链轮,应为链轮的齿槽形状是按对应滚子直径尺寸设计的。(就比如,2.5模数齿轮和2.75模数齿条啮合不上一样的意思)
2.滚子直径太小,链条盘的时候会拱起来,实际实用时候会出现爬链现象。
(这里是说的链轮是标准件的情况。有些特殊情况链轮设计者也会特意改变齿槽形状,使得第二种情况可以使用。)
因为楼主购买的是市场贩卖的标准件,说以不存在特殊齿形的情况。所以这两种链号不能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链条滚子直径尺寸相差太大。
会直接出现两个不良状态。
1.滚子直径太大,链条盘不上链轮,应为链轮的齿 ...

谢谢   我们一般用的是08A还是08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们一般用的是08A还是08B啊

这个没有过多关注,根据需要吧。可能08A(40)用的比较多,受日系或美系的影响比较大。
但是08B的链条机械性能比08A的强点的。(一般来说,链条比链轮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