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内侧壁上的圆孔可以加工吗?如何加工,

楼主(2023-01-12):
  内部直径5mm多,要在内侧的圆壁上加工侧孔,如何加工,

网友A:
通孔,盲孔?

网友:
这不是机加件

网友B:
直径太小是无法通过钻孔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盲孔?

内壁上的八个小通孔

补充内容 (2023-1-13 09:14):
好的设计都是我干的,不好的设计都是别处看来的(手动狗头)

网友(点评):
(๑•́‧̫•̀๑)说实话这是你设计的吗!?~~~~~~···.

网友:
分开加工再装配起来

网友C:
可以和外壳一起加工出来,然后外壳补焊起来后再车。最好是弄成2个零件,然后装配出来一个组件。

网友D:
打通后外壳把孔补上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
设计这种零件的人,需要强大的内心建设,不然会被骂哭的。

网友(点评):
( 。ớ ₃ờ)ھ:要有坚强的理由~~~~~~···.

网友E:
分体加工然后装配吧

网友:
很有想象力

网友:
1、拆件、焊后加工2、外圆打孔后焊接
3、外观要求不严的话,直接打通,就别焊了,加个螺塞多好。堵了还好处理

网友:
电火花吧

网友:
做这种设计会被工艺人员骂死的

网友:
放电加工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弄个简单的工程图,把公差,粗糙度、材料及热处理要求写上,这样才能确定是否能干。没有公差要求,做出来还是不难的,要是有配合要求,能不能做就不一定了。

网友:
画之前没考虑怎么加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壁上的八个小通孔

打穿,堵外壁。

网友(点评):
( 。ớ ₃ờ)ھ怕打孔后就变形了!

网友F:
弄成两件再焊接呢

网友G:
瞎鸡儿搞

网友:
这不是加工问题,这是设计问题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两个管件,套装,一头焊接。
小孔钻吧!

网友H:
电火花打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火花打一下不就好了=。=

材料只要是金属就可以

网友H:
真正不好加工的是那个深槽,内侧孔直径5.62mm,槽宽0.5mm,深度10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和外壳一起加工出来,然后外壳补焊起来后再车。最好是弄成2个零件,然后装配出来一个组件。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正不好加工的是那个深槽,内侧孔直径5.62mm,槽宽0.5mm,深度10mm左右

就是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想知道有没有直接可以再细小的侧壁上加工的方法,类似于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体加工然后装配吧

嗯呐,分开做的话确实是省心的,就是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想知道有没有直接可以再细小的侧壁上加工的方法,类似于这种双层的结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想知道有没有直接可以再细小的侧壁上加工的方法,类似于这种结构

去打电火花就可以,不过要说一下,如果是航空用件,或特殊用件,表面可能不允许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允许电火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盲孔?

嘿嘿,内壁上的通孔呀,有没有什么方法干脆一炮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成两件再焊接呢

可以可以

网友I:
不怕耗时间,电火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太小是无法通过钻孔实现的

钻孔永远滴神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怕耗时间,电火花加工

土豪,交个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通后外壳把孔补上

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打电火花就可以,不过要说一下,如果是航空用件,或特殊用件,表面可能不允许用电火花加工。

电火花表面会产生微小裂纹,一般航空航天的设备成品表面3mm不允许用电加工,好多高温合金的材料会用线切割开粗,一般会留3mm以上的余量

网友:
拆成2件,用螺纹连接不行吗

网友:
少的放电,
多的金属注塑 。

网友J:
神一般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神一般的设计

网友K:
你这不怕倍车间干死吗

网友:
可以上数控铣床哦,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23-03-12):
3D金属打印

网友(2023-04-11):
内筒加工后,组装焊接。

网友:
激光焊,搅拌摩擦焊,真空钎焊,电火花,都可以实现这种结构

网友:
如果孔径较大的话可以考虑使用侧铣头加工

网友:
这个是没考虑过机加工吧

网友:
看你这图,我觉着靠加工应该是加工不出来

楼主(2023-06-01):
引用 网友K:
你这不怕倍车间干死吗

加工师傅的速效救心丸已经干掉两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瞎鸡儿搞

只因姬霓太美

网友(2023-07-05):
3d打印,相信科学的力量

网友:
那个深槽不好加工,跟工艺人员讨论一下,是否可以焊接,如果不行估计也需要电火花加工。内壁的孔可以电火花加工,精度可以达到2丝甚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