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传动中的许用压强怎么确定的?

楼主(2023-01-12):
在机械手册中螺旋传动许用压强≤25Mpa,这个值是试验得来的还是经验数值?但是在螺旋千斤中感觉螺纹副的许用压强好像大于了25Mpa。

网友:
你首先得明白什么叫许用,自然就明白许用压强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是经过很多试验得来的值,可以直接用的值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你是说螺旋千斤顶吧?许用压强主要是限制磨损寿命的,这里螺旋千斤顶是手动,又是极低工作旋转圈数寿命的,可能多少年都只能抵一般传动一小时的工作旋转圈数。所以提高20%以上也是很合理的

网友:
|702736发表于 01-13 09:16你是说螺旋千斤顶吧?许用压强主要是限制磨损寿命的,这里螺旋千斤顶是手动,又是极低工作旋转圈数寿命的,可能多少年都只能抵一般传动一小时的工作旋转圈数。所以提高20%以上也是很合理的
可不可以理解成许用压强是对耐磨性提供的限制数值,并不是强度的限制?

网友(点评):
对,可以这么理解,虽然表达不严谨